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19_DS18B20_LCD1602

楼主(2020-07-06):
*本文及代码参阅彭伟《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19_DS18B20_LCD1602 (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  名称: DS18B20温度传感器测试
//-----------------------------------------------------------------
//  说明: 运行本例时,外界温度将显示在1602LCD上.
//        调节DS18B20时,所模拟的外界温度值将刷新显示在液晶显示屏上,
//        包括正负温度及小数位.
//
//-----------------------------------------------------------------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8B20.h"

extern INT8U DS18B20_ERROR;

//-----------------------------------------------------------------
// 主程序
//-----------------------------------------------------------------
int main()
{
        DDRB= 0x00;                PORTB= 0x00;
        DDRC= 0xFF;
        DDRD= 0xFF;
        Initialize_LCD();
        LCD_ShowString(0, 0, "DS18B20 Test PRG", 16);
        LCD_ShowString(0, 1, "    Wait...    ", 16);
        Read_Temperature();
        _delay_ms(1000);
        LCD_ShowString(0, 1, "                 ", 16);
        while(1) {
                Read_Temperature();
                if(!DS18B20_ERROR) {
                        Temperature_Convert();
                        Disp_Temperature();
                        _delay_ms(100);
                }
        }
}
Myfunc01.h
//******************************************************************************************
#ifndef _DS18B20_H_
#define _DS18B20_H_

#include "lcd1602.h"

//DS18B20引脚定义
#define DQ PB3
//设置数据方向
#define DQ_DDR_0()    DDRB &= ~_BV(DQ)
#define DQ_DDR_1()    DDRB |=  _BV(DQ)
//温度管引脚操作定义
#define DQ_1()        PORTB |=  _BV(DQ)
#define DQ_0()        PORTB &= ~_BV(DQ)
#define RD_DQ_VAL()  (PINB  &   _BV(DQ)) //注意保留这一行的括号

//温度小数位对照表
//如果不使用此表,也可以使用本例后面代码中提供的小数位计算程序.
static INT8U df_Table[]= {0,1,1,2,3,3,4,4,5,6,6,7,8,8,9,9};

//-----------------------------------------------------------------
// 初始化DS18B20
//-----------------------------------------------------------------

//-----------------------------------------------------------------
// 显示温度信息
//-----------------------------------------------------------------
//void Disp_Temperature();
INT8U Init_DS18B20();
INT8U ReadOneByte();
void WriteOneByte(INT8U dat);
void Read_Temperature();
void Temperature_Convert();

#endif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虚拟温度在虚拟LCD显示屏显示。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19_DS18B20_LCD1602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