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行单片机代码求解释 独立按键

楼主(2020-07-06):
void key_read()
{
   uchar ReadData=KEYPORT^0xff;
   Frg=ReadData&(ReadData^Cont);
   Cont=ReadData;
}
不知道这个三行 是什么意思 可以解答一下嘛

网友A:
点替换成.
www点voidcn点com/article/p-tkvullud-bab.html

网友B:
楼主可以参照沙发的链接去理解原作者的代码和使用环境。需要把按键程序放在循环周期大于10ms的主循环中,否则会因触点抖动导致的按键程序重复响应的问题。

网友C:
ReadData=KEYPORT^0xff;/将KEYPORT于0xff异或赋值给ReadData; Frg=ReadData&(ReadData^Cont);/***ReadData和ReadData^Cont按位与  Cont=ReadData;

网友D:
别只看程序 ,把电路和程序结合起来看  就会一目了然了 矩阵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