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压指示电路和超限电压报警电路怎么设计驱动电路?

楼主:
    问题1.    317稳压过后用数码管来显示电压级数,但是驱动LED灯发光需要5mA的电流来驱动,怎样去设计一个这样的驱动电路去将输出的电压驱动成5mA电流,以驱动LED发光
    问题2.    超压dian报警电路,电源低于3v蜂鸣器会报警,需要一个电流放大电路来完成电源电压超过10v会光报警,要求启动振荡电路令发光二极管闪烁报警,亮灭在0.5s,建议1hz

multisim设计压缩在下面,文件中驱动电路不会做
指示电路设计.zip (454.55 KB, 下载次数: 19)

网友A(2020-07-08):
用比较器直接输出电压1-10v十个比较器

网友B:
我也在做这个电路。求指导

网友C:
我就用个电压比较器,当高于设定的电压,电路会输出高电平,驱动报警电路

网友D:
电压比较器,看同向电压和反向电压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