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20_SPI接口TC72

楼主(2020-07-07):
*本文及代码参阅彭伟《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20_SPI接口TC72 (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  名称: SPI接口温度传感TC72应用测试
//-----------------------------------------------------------------
//  说明: 本例运行时,单片机将持续从TC72传感器读取温度数据并转换为
//        10进制温度值送串口显示.
//
//-----------------------------------------------------------------
//#define F_CPU 4000000UL
#include "urt.h"

//-----------------------------------------------------------------
// 主程序
//-----------------------------------------------------------------
int main()
{
        INT8U Temp[2];
        int d, f;
        float Current_Temp= 0.00, Pre_temp= 0.00;
        char DisplayBuffer[50];
        DDRD= 0xFF;
        Init_USART();
        SPI_MasterInit();
        Config_TC72();
        _delay_ms(300);
        sprintf(DisplayBuffer, "Manufacture ID: 0x%02X\r\n", Read_Manufacture_ID());
        PutStr(DisplayBuffer);
        PutStr("Begin Read Temperature from TC72 ......\r\n");
        while(1) {
                Read_TC72_Temperature(Temp);
                Current_Temp= Convert_Temperature(Temp);
                Read_TC72_Temperature(Temp);
                if(Current_Temp!= Convert_Temperature(Temp)) continue;
            if(Current_Temp== Pre_temp) continue;
                Pre_temp= Current_Temp;
                d= (int) Current_Temp;
                f= (int) (fabs(Current_Temp- d)* 100);
                sprintf(DisplayBuffer, "T[0]:0x%02X  T[1]:0x%02X -- > %3d. %02dC\n", Temp[0], Temp[1], d, f);
                PutStr(DisplayBuffer);
                _delay_ms(30000);
        }
}

urt1.h
//******************************************************************************************
#ifndef _URT_H_
#define _URT_H_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SPI使能与禁用(注意TC72是高电平使能,低电平禁用)
#define SPI_EN() PORTB |=    _BV(PB4)
#define SPI_DI() PORTB &= ~_BV(PB4)

//TC72寄存器地址定义
#define TC72_CTRL                0x80
#define TC72_TEMP_LSB        0x01
#define TC72_TEMP_MSB        0x02
#define TC72_MANU_ID        0x03

void SPI_MasterInit();
INT8U SPI_Transmit(INT8U dat);
void Write_TC72_Aaddr_Dat(INT8U addr, INT8U dat);
void Config_TC72();
void Read_TC72_Temperature(INT8U T[]);
INT8U Read_Manufacture_ID();
float Convert_Temperature(INT8U T[]);

void Init_USART();
void PutChar(char c);
void PutStr(char *s);

#endif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虚拟温度在虚拟串口显示屏显示。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20_SPI接口TC72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