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21_SHT75

楼主:
*本文及代码参阅彭伟《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21_SHT75 (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  名称: SPI接口温度传感TC72应用测试
//-----------------------------------------------------------------
//  说明: 本例运行时,单片机将持续从TC72传感器读取温度数据并转换为
//        10进制温度值送串口显示.
//
//-----------------------------------------------------------------

#include "myfunc01.h"

//-----------------------------------------------------------------
// 主程序
//-----------------------------------------------------------------
int main()
{
        DDRC= 0xFF;        PORTC= 0xFF;
        PORTD=0x03;
        DDRD= 0x02;
        Init_USART();
        PutStr("\nStart Read Temperature and Humidty to show......\n\n");
        Temp_and_Humi_Sensors_Test();
        while(1);

}
myfunc01.h
//******************************************************************************************
#ifndef _MYFUNC01_H_
#define _MYFUNC01_H_

#include "usart.h"

//传感器引脚定义
#define SCL  PC3
#define SDA  PC4

//传感器引脚操作定义
#define SCL_0()        PORTC &= ~_BV(SCL)  //串行时钟
#define SCL_1()        PORTC |=  _BV(SCL)
#define SDA_0()        PORTC &= ~_BV(SDA)  //串行数据
#define SDA_1()        PORTC |=  _BV(SDA)
#define SDA_DDR_0()    DDRC  &= ~_BV(SDA)  //SDA数据方向
#define SDA_DDR_1()    DDRC  |=  _BV(SDA)
#define Get_SDA_Bit()  (PINC & _BV(SDA))   //获取SDA引脚数据(保留括号)

//SHT75传感器命令集         //地址 命令 读/写
#define MEASURE_TEMP 0x03   //000  0001  1
#define MEASURE_HUMI 0x05   //000  0010  1
#define STATUS_REG_W 0x06   //000  0011  0
#define STATUS_REG_R 0x07   //000  0011  1
#define RESET        0x1E   //000  1111  0

//是否应答
#define NACK  0
#define ACK   1

INT8U s_Write_Byte(INT8U dat);
INT8U s_Read_Byte(INT8U ack);
void s_TransStart();
void s_ConnectionReset();
INT8U s_SoftReset();
INT8U s_Read_StatusReg(INT8U *p_value, INT8U *p_checksum);
INT8U s_Write_StatusReg(INT8U *p_value);
INT8U s_Measure(INT8U *p_value, INT8U *p_checksum, INT8U mode);
void Calc_STH75(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
float Calc_Dew_point(float h,float t);
void Temp_and_Humi_Sensors_Test();
#endif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虚拟温度在虚拟串口显示屏显示。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21_SHT75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