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串口中断的问题 RI TI寄存器设置

楼主(2020-07-07):
各位大佬好,我是新人
最近学51单片机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就是关于串口中断函数何时进入的问题,如下面代码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
        RI = 0;
        SBUF=receiveData;
        while(!TI);
        TI=0;
}

上面的串口中断函数应该是在RI或TI置一的时候进入,上面的中断函数初次进入是RI=1,但是运行到SBUF=receiveData的时候,此时TI应该置0,等待TI置1,那假如在这个程序中,TI在中断程序中变成1,那中断程序是直接运行到末尾还是重新从头运行,毕竟TI=1触发了中断,应该重头再次运行。

网友A:
当TI=0的时候一直在while(!Ti中循环),当TI接受结束或者置1的时候,直接向下运行,把TI重新复位TI=1,在中断中运行的时候不会二次触发中断,除非有其他优先级更高的中断进行触发。

网友B:
//收到上位机一个字节,MCU硬件自动置RI=1,产生中断请求。
void Usart() interrupt 4 //CPU响应中断请求进入中断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读取SBUF寄存器收到的数据
        RI = 0;                     //软件清RI=0
        SBUF=receiveData;//向上位机发送收到的数据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        硬件置TI=1
        TI=0;                          //软件清TI=0
}//收、发SBUF寄存器是相同地址的两个物理寄存器

网友C: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
        RI = 0;
        SBUF=receiveData;
        while(!TI);
        TI=0;
}

哥,你是电子194还是电子192的,大佬!期末指导指导小弟!哥!!!

网友D:
这个肯定从进入中断开始程序执行,这个是接受到数据之后再发送接收到的数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