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us8.9刚运行就弹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7-07):
关掉就运行不了了,也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A:
可以取消,以后不会出来

网友B:
仿真器件,右键选择,打开属性编辑,左下角有个编辑,不再显示,你点个√,它会不再自动显示,你再打开需要DEbug工具栏里面,选择你仿真的仪器。

网友C:
有图吗,我有点想象不出来

网友D:
很简单点的事,是有很多仿真实例,你想看就点确定,不想看就点取消。要以后不再弹出这个提示,就在右边的“不再显示本对话框”上打勾,点确实就好了。

网友E:
这个跟版本无关吧,应该是你的单片机串口有接虚拟终端,所以运行就会弹出来。

楼主:
就是virtual termi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