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f2k08s2单片机串口收发的问题

楼主(2020-07-07):
自己写了个函数,参数为指向数组的指针,及计数变量,
函数实现:
void Uart2Send(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utemp;
        p[i]=0x00;
        #if 0
               for(utemp=0;utemp<=i;utemp++)
                {
                        //S2BUF=p[utemp];
                        S2BUF=utemp;
                        while((S2CON & 0x02)==0);
                        S2CON &= ~0x02;
                }
                #endif
                do
                {
                        S2BUF=utemp;
                        while((S2CON & 0x02)==0);
                        S2CON &= ~0x02;
                        utemp++;
                }
                while(utemp<=i);
}
函数调用:
Uart2Send(&Re_R_buffer[0x00],10);
Uart2Send(&Re_R_buffer[0x00],16);
调试问题:1.//S2BUF=p[utemp];放开----非S2BUF=utemp;状态下,数组发送了两遍。
                2.怀疑是循环的问题,改成先执行后判断的dowhie循环。
实验结果: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A 1B 1C 1D 1E 1F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A 2B 2C 2D 2E 2F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3A 3B 3C 3D 3E 3F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4A 4B 4C 4D 4E 4F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5A 5B 5C 5D 5E 5F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6A 6B 6C 6D 6E 6F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7A 7B 7C 7D 7E 7F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8A 8B 8C 8D 8E 8F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9A 9B 9C 9D 9E 9F A0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A9 AA AB AC AD AE AF B0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A BB BC BD BE BF C0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A CB CC CD CE CF D0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D9 DA DB DC DD DE DF E0 E1 E2 E3 E4 E5 E6 E7 E8 E9 EA EB EC ED EE EF F0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FA FB FC FD FE FF。
没有在utemp>16时结束循环

楼主:
有没有会用51的朋友,麻烦帮忙解答一下为什么

网友A:
你这个实验结果是#if0 内的实验结果还是do循环的实验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会用51的朋友,麻烦帮忙解答一下为什么

可以仿真的话,最好可以在keil中设置中断,看值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