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看看我这个ds18b20温度怎么在大彩串口屏显示不出来呢

楼主(2020-07-07):
获取ds18b20温度

获取温度

获取温度

楼主:
char Buffer[20];
float temp;

void UpdateUI()
{
    //文本设置和显示  定时20ms刷新一次
    if(current_screen_id==7)
    {
                                          while(1)
            {
                    i++;
                    if(i%20==0)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
                    if(i%50==0)
                  {

                    temp=DS18B20_GetTemperture();   //DS18B20读取的温度保存在浮点型temp数据里
                          delay_ms(10);
                          sprintf(Buffer,"%f", temp);     //将Buffer组数据转化为字符串
                    delay_ms(10);
                          SetTextValue(0x07,0x03,(unsigned char*)Buffer);       //通过函数SetTextValue()将字符串在屏幕指定位置显示出来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