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单片机简易空调遥控器?求指导 目前毫无头绪

楼主(2020-07-07):
能让1602显示  模式:制冷、制热、自动、抽湿
                           温度(。c):能遥控数字

网友A:
我以前制作过,由于空调的编码太长,开始用的51芯片 结果失败了,后面用的stc89c512才搞定,论坛里面搜索空调2个字,有例子 你可以先看看

网友B:
空调遥控编码比较复杂,你图中的红外遥控器编码比较简单,有较多例程可以参考,如果只需要控制1602不实际控制空调的话可以参考附件的解码程序。基本流程是先解码确定每个按键的键值,然后写程序,接收到对应键码进行对应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