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助手接收单片机发送过来的字符串,发送值与接收值不一样

楼主(2020-07-07):
串口助手接收单片机发送过来的字符串,发送与接收不一样,发送同一串字符串,每次接收到的都不一样,但接收到都是发送的字符串的一部分,可能是哪些原因

网友A:
1) 串口 接收、发送 设置要一致,如波特率相同,校验位,停止位;
2) 单片机的 时钟,分频与波特率 要对应,
3) 中断处理要 简洁,如接收最好不要处理发送,大量数据。

网友B:
1.串口助手接收、发送 设置要与单片机设置一致,如波特率相同,校验位,停止位;
2.串口助手接收显示的是八位的,发送的数据包设置是否一样
3.单片机发送数据是不是hex,如果是,串口助手要hex显示

楼主:
结贴,我修改了定时器3的优先级为1后,正常显示了

网友C:
1) 串口 接收、发送 设置要一致,如波特率相同,校验位,停止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