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遇到过STM32看门狗失效的情况吗?

楼主(2020-07-07):
(无正文)

网友A:
主函清空加上看门狗和串口启动输出看看是否不断重启,不行的建议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B:
不清楚,这边可以去查查软件

网友C:
怎么失效,一直复位还是死活不复位

网友D:
还真遇到过,STM32F070遇到过,当时产品遇到死机看门狗一起死。最后是硬件加外部晶振,不使用STM32内部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