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361角度传感器STC源程序 LCD1602显示

楼主(2020-07-07):
51内核 STC 单片机角度传感器源程序,有需要的朋友拿走

/************* MMA7361 *************
************** 三轴电压采集 三轴电压采集点 分别为P0.0 P0.1 P0.2 如遇到问题请先仔细看资料  *************
//////////////////////// /***********************************************************************
/*             LCD1602
LCD1602显示  rs P3^5  rw P3^6  ep P3^7  P0口 为数据输出口

***********************************************************************///////////////////////
//************** STC12 ADC电压采集测试程序 *************/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Vo,Vx,Vy; //A/D转换后换算的电压值
int v=0,g;
int i,e,h;

sbit rw=P3^6;    //1602 IO口定义  这里用的数据口是P2口
sbit rs=P3^5;
sbit ep=P3^7;

uchar code asc[] = "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code d[] = {"MMA7361  X: .  V"};

unsigned char code b[]=  {"Y: .  V  Z: .  V"};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while(a--);
}

/*----------------------------
Get ADC result
----------------------------*/
uchar GetADCResult(uchar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TART | ch  ;//0x00|0x00|ch|0x08:选择A/D输入通道,开始A/D转换
                                                         // 这么用语句的主要原因就是不能位寻址
                                                         //   通道选择在后3位所以直接用一个整数表示ch
                                                         //例如ch=6 那么对应的后三位就是110
    _nop_();         //Must wait before inquiry ,
    _nop_(); //设置ADC_CONTR寄存器后需加4个CPU时钟周期的延时,才能保证值被写入ADC_CONTR寄存器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Wait complete 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将标志位清零等待下次硬件置1
   //也可以写成 ADC_CONTR= ADC_CONTR & ( ~ADC_FLAG)

   Vo=ADC_RES*4.7*100/256;                 //Return ADC result(为显示整数,这里将电压值扩大了十倍)
   return Vo;
  // return ADC_RES;
}

/*************************************************************************************/

/*************************************************************************************/

/*****************************     1602    *******************************************/
bit lcd_busy()               //查忙 这部很重要 否则有的显示容易出现乱码
{
    bit result;
    rs = 0;
    rw = 1;
    ep = 1;
    delay(50);
     result = (bit)(P0&0x80);
    ep = 0;
    return result;             //返回值
}

void lcd_com(unsigned char com)//  地址
{
while(lcd_busy());
rs=0;
ep=0;
rw=0;
P0=com;
delay(50);
ep=1;
delay(50);
ep=0;
}

void lcd_date(unsigned char date)//采集输出数据
{
while(lcd_busy());
rs=1;   //1是些数据 0是写指令
rw=0;    // 1是读  0是写
ep=0;    //E端为使能端,当E端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执行命令
P0=date;
delay(5);
ep=1;
delay(5);
ep=0;
}

  89. void lcd_pos(unsigned char pos)
  90. {
  91.    lcd_com(pos|0x80);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92. }

void init()//1602初始化
{

lcd_com(0x38);
delay(50);
lcd_com(0x38);
delay(50);

lcd_com(0x38);
delay(50);
lcd_com(0x0c);
delay(50);
lcd_com(0x06);
delay(50);
lcd_com(0x01);

  108. /************************************************************************/

void main(void)
{
//三个采集通道  P10 P11 P12配置为高阻状态
P1M0=0X00;
P1M1=0X03;

TMOD=0x01;             //选择定时器T0 在工作方式1上 即16位定时器
TH0=(65536-50000)/256;  //11.592M晶振的一个机器周期接近1us 这里5W就是0.05s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启总中断
ET0=1;                  //开启定时器T0
TR0=1;                 // 启动定时器 使其开始计算

   init();                //1602初始化

lcd_pos(0x00);            //显示字母
i=0;
while(d[i]!='\0')
{
lcd_date(d[i]);
i++;
}

lcd_pos(0x40);
i=0;
while(b[i]!='\0')
{
lcd_date(b[i]);
i++;
}

while(1)
{

if(v==1)
{

lcd_pos(0x0B);
lcd_date(asc[Vo/100]);
lcd_pos(0x0D);
lcd_date(asc[Vo%100/10]);
lcd_date(asc[Vo%100%10]);
delay(1000);
}

if(v==2)
{

lcd_pos(0x42);
lcd_date(asc[Vo/100]);
lcd_pos(0x44);
lcd_date(asc[Vo%100/10]);
lcd_date(asc[Vo%100%10]);
delay(1000);
}

if(v==3)
{

lcd_pos(0x4b);
lcd_date(asc[Vo/100]);
lcd_pos(0x4d);
lcd_date(asc[Vo%100/10]);
lcd_date(asc[Vo%100%10]);
delay(1000);
}

}

}

void ADCt0()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e++;
if(e==6)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1-03-28):
有没有proteus的原理图啊?

网友B:
以前没接触过角度传感器,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