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在win10系统使用的protel99se软件或方法,万分感谢

楼主:
谢谢!

网友A(2020-07-07):
可以装个虚拟机,在虚拟机上运行;或者尝试下将软件打开方式设置为兼容打开看看

网友B:
用AD应该好一些,也可以打开protel画的图

网友C:
这里推荐你百度哟亲

网友D:
我没有win10,我在win7用99SE好多年了,估计win10也可以:
1、按照自己在XP里安装的99SE程序文件和库文件的路径一模一样的装入win10,复制XP的windows文件夹内的AdvSch99SE.ini和ADVPCB99SE.INI复制到win10的windows文件内,就解决了库文件的添加问题(添加的库的助手PCB我没有用成功过)
2、运行PCB错误补丁(本论坛protel区块就有)
3、安装鼠标增强软件
请楼主试试,仅仅是估计可以,有用成功过的。

网友E:
也遇到相似问题过,直接找到AdvSch99SE.ini和ADVPCB99SE.INI的记事本中改就OK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也遇到相似问题过,直接找到AdvSch99SE.ini和ADVPCB99SE.INI的记事本中改就OK了

各种添加库的助手以及修改AdvSch99SE.ini和ADVPCB99SE.INI的方法我都试过来了,仅仅SCH成功,PCB从来没有成功过,XP里复制这两个文件,麻烦是麻烦一点,但是,从来没有失败过,至少win7使用99SE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F:
时代在进步,总要接受新的东西。能换就换吧,很快就适应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时代在进步,总要接受新的东西。能换就换吧,很快就适应了

接受什么新东西?换什么换?适应什么?99SE是Protel软件最最经典的版本,没有之一。现在用99SE画图的人,基本上都是10年以上20年左右的老鸟,早就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电路画图标准,无论是电路设计和电路画图等等综合能力,大多数高于现在用AD软件的人,普通电路的画图质量,最主要就是受自己的电路画图标准影响,这才是决定画图质量高低水平的根源之根源。用99SE画图的人,大部分画过单面板,画单面板对布通能力的要求高于双面板好几倍,画好单面板,画双面板就是小菜一碟,没有画过单面板的人,在布通能力方面就弱了一大截,十几年前,双面板制版费是400元,单面板制版费150元,那时候一丝不苟画PCB图的敬业精神不是现在画PCB图的人可以想象得到的,现在单面板和双面板制作价格一样,又出现了5元的特价板,好处是画PCB做电路板的门槛越来越低,坏处就是画PCB图水平高的人越来越少,谁会为5元钱的PCB花大力气提高画图质量?画错一个PCB,损失5元钱和损失400元钱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现在用AD软件的人,很多人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电路画图标准,甚至有人还认为用的软件版本越高,画图水平越高,你说的时代在进步,事实上AD软件一直在退步,具体反映在版本越高越难用,这个问题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这个问题说清楚够我写出一本书来了,我用下来的结果就是,AD20画普通电路,远远不及99SE好用,可以看看我写的《AD20试用记》:
http://www.51hei.com/bbs/dpj-188057-1.html
我相信用好AD软件,肯定可以画出高质量的PCB图,但是,至少在普通电路画图方面,花费的精力超过99SE好几倍,加上AD对电脑的要求还特别高,最关键的问题是,就算花大精力用熟AD软件,至少在普通电路画图质量方面,和99SE相比,并没有太大的提高,这也是99SE软件一直沿用至今的根源,所以,我宁愿用99SE继续画图,也准备99SE和AD20交互使用,发挥出两个版本的优势,我画的电路比较简单,99SE足够我用。如果你是画内存条、PDA、电脑主板之类的高速电路,我的话等于没有说,并且向你赔礼道歉!

网友G(2020-08-24):
引用 网友D:
接受什么新东西?换什么换?适应什么?99SE是Protel软件最最经典的版本,没有之一。现在用99SE画图的人, ...

说得太好了,AD一片混乱也没办法只能慢慢熟悉,SE99在win7上的库问题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H:
装个虚拟机吧

网友I:
win10可以使用protel99se的呀,但不可以添加元件库,添加库助手也不行,如果用惯protel99SE建议升级一下用AD,刚用AD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混乱,但熟悉以后真的很好用,我是每遇到难点就查资料解决,慢慢的很多功能也被我挖掘出来了

网友J(2021-03-09):
Protell99SE是免费的吧,AD要收费的吧?或者还有没有其他免费的画PCB电路图的软件吗?我画的比较简单。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接受什么新东西?换什么换?适应什么?99SE是Protel软件最最经典的版本,没有之一。现在用99SE画图的人, ...

请问Win10(64位)操作系统下,能装PRotell99SE吗?

网友K(2021-04-15):
引用 网友J:
请问Win10(64位)操作系统下,能装PRotell99SE吗?

有同样问题,我win10 64bit装完,运行卡死,有谁在win10 64bit上安装成功的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请问Win10(64位)操作系统下,能装PRotell99SE吗?

win10-64bit没成功,有人成功的吗?

网友L:
为啥不用AD呢?操作都差不多的

网友M(2021-07-29):
引用 网友J:
请问Win10(64位)操作系统下,能装PRotell99SE吗?

64位win10也可以运行,win10的某个版本或补丁会导致protel死机

网友N(2021-12-07):
引用 网友D:
接受什么新东西?换什么换?适应什么?99SE是Protel软件最最经典的版本,没有之一。现在用99SE画图的人, ...

你的想法跟我一样的,99对我来说太熟悉了,做了十几年的库,自己用的非常习惯,而且绝大部分是双面板,像我们这样的人的重心不在画板了,而是转移到项目的设计和软件的设计,画板作为非常次要的功能,够用就行。实在不够用的,例如差分线等,转到AD处理好了,再回到99,用的非常爽心

网友O(2025-05-03):
THANKS ALL FOR YOURS IDEAS,
PROTELL 99 IS WELL working on win10, unstall and reinstall with serial no provided,
lib problems is also corrected, way is,
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Library\Pcb\Generic Footprints\Advpcb.ddb
I am using this Advpcb.ddb, to save my lib parts,
open Advpcb.ddb,creat your pcb part , save , new part workin nice,

网友P:
引用 网友G:
说得太好了,AD一片混乱也没办法只能慢慢熟悉,SE99在win7上的库问题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上应该有帖子,我在win10上面也装99se,可以用,偶尔画面停止,关闭重启就可以了。不过奇怪的是,有的能用,有的不行,多换几个版本的win10版本试试

网友P:
引用 网友J:
请问Win10(64位)操作系统下,能装PRotell99SE吗?

肯定能,我就装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K:
有同样问题,我win10 64bit装完,运行卡死,有谁在win10 64bit上安装成功的吗?

win10肯定可以,是这样,多换几个版本的win10试试,我就碰到,有的行,有的不行。卡死是会偶尔出现,只好关闭重启

网友P:
引用 网友K:
win10-64bit没成功,有人成功的吗?

我就是装在win10上,除了偶尔卡死,其它都ok的

网友Q:
如果只是画SCH和PCB,protel99SE 完全够用了,但AD系列本就继承于PROEL,除了个别快捷菜单有些不同,操作、规则什么的,可以说是完全兼容99SE。有条件当然可以升级AD,也就不会有杂7杂8的各种问题。
同时,AD的文件格式是全兼容的,就是说AD文件不分版本,AD6能打开AD24的文件,AD24也能打开AD6的文件。
建议升到AD9,本人用过最稳定的版本。

网友R:
Protel 99se 我装在Win10系统上都用了好几年了,没有什么问题。不能用的可能和系统的版本有关。

网友D:
时间过得真快,这个帖子快有5年了,当时我第一个回答这个帖子,由于我没有win10,就回答了win7用Protel99SE的方法,估计win10应该也可以,前段时间我把电脑升级到win10,装了Protel99SE,仅仅发现PCB按住元件shift+空格键不能逆时针旋转元件,只按空格键顺时针旋转元件是可以的,其它方面还没有发现异常,也没有发现任何的死机退出的情况,画了几份PCB,和在win7使用差不多,具体方法就是最上面我的回答,按照第一步可以解决加载元件库和封装库的问题,但是不能解决新增元件库和封装库的问题,需要新增库文件可以在XP里新增之后重新复制到win10,再次替换AdvSch99SE.ini和ADVPCB99SE.ini这两个文件。第二步运行PCB错误补丁相当重要,到本论坛http://www.51hei.com/bbs/dpj-125116-1.html下载运行,之后就可以在win10里用Protel99SE。

网友S:
引用 网友D:
时间过得真快,这个帖子快有5年了,当时我第一个回答这个帖子,由于我没有win10,就回答了win7用Protel99SE ...

旋转问题,是输入法的问题按CTRL+SHIFT,切换到微软拼音输入法的英文状态,就可以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S:
旋转问题,是输入法的问题按CTRL+SHIFT,切换到微软拼音输入法的英文状态,就可以用了

感谢指教!已经试过,输入法如果不切换到英文状态,连顺时针旋转都不行,说的是顺时针旋转没有问题,是shift+空格键的逆时针旋转元件不行,仅仅是逆时针旋转不行,影响很小,这个可能与win10系统有关,换个系统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我装的win10系统是雨那个什么风的,现在又回到win7,也是重装的雨系统,电脑太老了,win10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其它有的软件在win10并不好用,win10用了一个多月,画了两三个PCB,至少可以证明,protel99SEwin10是可以用的,以后换了电脑再用win10。

网友S:
引用 网友D:
感谢指教!已经试过,输入法如果不切换到英文状态,连顺时针旋转都不行,说的是顺时针旋转没有问题,是sh ...

我的二手THINKPAD,X280,WIN10是买来时就装好的。没有重新搞过。已经好几年了。如果用搜狗输入法,切换到英文时就只能正转不能反转。切换微软拼音法就可以反转。并且还有一个操作也不能在搜狗下使用,就是划线时改变拐弯的方式,90度,45度,弧线,等转换,而且99SE中这种操作会直接卡死。AD10里面是可以的,但是只能在微软拼音下才行。大概是和搜狗输入法使用了SHIFT按键改变中英文状态有关系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S:
我的二手THINKPAD,X280,WIN10是买来时就装好的。没有重新搞过。已经好几年了。如果用搜狗输入法,切换 ...

多谢!明白了,切换微软拼音法就可以反转,这个倒是没有试过,以后换电脑的时候再试了。我的电脑是戴尔E6520,也是买的二手,太老了,目前只有一个叫做VocalRemover的伴奏提取软件必须要在win10以上系统才能用,这个软件对硬件要求太高,我这个老电脑根本就用不成,还有抖音直播的感觉还不如win7稳定,我不搞直播只是要录一些直播的音,划线时改变拐弯的方式还没有试过,建议不要用AD10,AD Summer 9的PCB网格很好用,AD10以后就不好用了,AD Summer 9居然XP都可以用,与其用AD10还不如用AD24,AD25。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如果只是画SCH和PCB,protel99SE 完全够用了,但AD系列本就继承于PROEL,除了个别快捷菜单有些不同,操作、 ...

请问有没有AD9的安装文件可以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