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一个太阳能板给18650电池的电路,推荐一个芯片吧!

楼主(2020-07-07):
开始做了一个用L431降压到4.1V左右,好像效果不明显 。

所以还是用专用的锂电充电芯片好点吧。
大家推荐一个吧,最好还有电路图就完美了。
10V的太5W的太阳能板。

如果是二个10V的太阳能板,是并联好,还是串联好些??

2个条件:
1是简单
2是成本低
10太的太6W的太阳能板。

网友A:
你这个估计就是DIY
这DIY就是享受一个过程,简单低成本是批量生产才考虑的
你去马云家搜索一下"太阳能板充电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估计就是DIY
这DIY就是享受一个过程,简单低成本是批量生产才考虑的
你去马云家搜索一下"太阳能板充 ...

是呀,好玩而以。那就不考虑成本吧!问题总不能比马云家的东西还贵吧。

网友B:
可以用TP4056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C:
TP4057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呀,好玩而以。那就不考虑成本吧!问题总不能比马云家的东西还贵吧。

那肯定是要比人家的贵了
人家是批量生产,机械化的,一个IC1个和10万个的价格肯定是不同的了
BQ24650,这个是专门用于太阳能的锂电池充电IC,性能和可玩性很高,如果你要打样的话,总成本是在50块左右
马云家有现成的20块左右就可以了,但用的IC是别的型号的
用BQ24650充电IC,估计比较贵
TP4056方案基本行不通,它是线性充电IC,很多电都浪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呀,好玩而以。那就不考虑成本吧!问题总不能比马云家的东西还贵吧。

你自己攒台小米手机试试是不是比那个宝卖便宜

网友E:
2元买个极小的DCDC模块,2个太阳能电池串联

网友F:
买一个保护板直接用太阳能串联一个电阻充电,如果精细一点,则加个稳压电路到5V即可,保护板管理着就行了,最简单,5瓦的太阳能板最大电流是能计算的大约0.5A,如果觉得电流不够可以2块太阳能并联。

网友G:
你需要的是一个自动升降压模块!

网友H:
都用线性芯片,简单成本低。10V的,先要降到5V,再用一片线性的锂电池充电芯片。10V降5V用LM7805之类的,充电芯片用TC4056等。用起来肯定是很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要比人家的贵了
人家是批量生产,机械化的,一个IC1个和10万个的价格肯定是不同的了
BQ24650,这 ...

这是我做的用太阳能板充锂电的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需要改时的地方,给点建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用线性芯片,简单成本低。10V的,先要降到5V,再用一片线性的锂电池充电芯片。10V降5V用LM7805之类的,充 ...

主要考虑是效率,本来太阳能板发的电就少,电路的损耗都不少呀,最好充进去的就更少了。

网友I:
很简单啊,网上买个现成的小模块,一个升压模块,一个充电保护模块,连接一下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做的用太阳能板充锂电的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需要改时的地方,给点建议吧。

太阳能用线性来降压,能充进电池的电量就没有多少了,浪费的能量太多了,基本没有多大用
我没有用过线性降压的,所以,对于你这个电路,也没有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