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芯片散热孔的问题

楼主:
我想在降压芯片下面画四个散热孔。但是导入Altium Designer PCB板图以后会报错,错误是短路冲突。
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请问如何在芯片下面画散热孔?

这是短路冲突的详细说明。

这是短路冲突的详细说明。

这是PCB板图里面的短路冲突截图。

这是PCB板图里面的短路冲突截图。

我在8号引脚下面打4个过孔,4个过孔都是8号引脚。

我在8号引脚下面打4个过孔,4个过孔都是8号引脚。

这是具体的冲突

这是具体的冲突

这是PCB板图的发现冲突的截图。

这是PCB板图的发现冲突的截图。

我在8号引脚下面打4个过孔,4个过孔都是8号引脚。

我在8号引脚下面打4个过孔,4个过孔都是8号引脚。

网友A(2020-07-07):
你这是焊盘,散热孔一般是过孔半径很小那种,用焊盘也不是不行,但不是这样弄得。
你要么多方放几个过孔并且过孔网络gnd,或者改变焊盘形状和大小再变成gnd网络

焊盘网路gnd所在层顶层

焊盘网路gnd所在层顶层

网友A:
刚刚看错了,你这是pcb的封装,你要家赛热控要在pcb布板时候加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在贴片元件的散热片位置添加4个导热孔吧,便于利用底层覆铜散热。这种非常规设计需要在PCB封装编辑器中修改后调用。

网友C:
直接修改过孔和焊盘属性(好像),把孔和焊盘的网络名改为一致的(看原理图)。

网友C:
其实,这个错误改不改无所谓,厂家会按照你画的图做板的;
仅是规则检查时会出现错误提示而已。

网友D:
楼主放的是焊盘不是过孔,一般散热都是用过孔,只要网络标号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E:
通过敷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