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驱动程序,想请教一下我哪里出现了问题,转换结果每位都是1

楼主(2020-07-07):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_driver.c>

bit DS18B20_Init();
void DS18B20_Check();
void DS18B20_write_low();
void DS18B20_write_high();
void DS18B20_write_cmd(unsigned char);
void Temperature();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_data();
void Delay500us();
void Delay68us();

sbit DQ = P2^0; //将温度传感器的DQ引脚连接到单片机的P2^0的引脚上

void main()
{

        DS18B20_Check();
        Lcd1602_Init();//清空屏幕

                while(1)
                {
                Temperature(); //调用显示温度的函数
//                 Delay_ms(1000);//延时1000ms
                }
}

void DS18B20_Check()
{
        Lcd1602_Init();
        while(DS18B20_Init())//如果初始化不成功,返回值是1,程序停在while循环里
        {Lcd1602_print(1,1,"ERROR");}

        Lcd1602_print(1,1,"SUCCESS");
        Delay_ms(1000); //显示1000ms后继续执行程序
}

bit DS18B20_Init() //温度传感器初始化
{
        bit flag;
        DQ = 0; //拉低电平
        Delay500us();//延时(查看时序图)
        DQ = 1; //释放总线控制权
        Delay68us();//延时,根据时序图计算
        flag = DQ;//读DQ的电平保存在一个变量里 //如果初始化成功,读到低电平0
        Delay500us();
        return flag;

//         Lcd1602_Init();
//         while(flag)//如果初始化不成功,返回值是1,程序停在while循环里
//         {Lcd1602_print(1,1,"ERROR");}

//         Lcd1602_print(1,1,"SUCCESS");
}

/*****************DS18B20写**************/
/*DS18B20写0 */
void DS18B20_write_low()
{
        DQ = 0;
        Delay68us();
        DQ = 1;
        _nop_();
        _nop_();
}

/*DS18B20写1 */
void DS18B20_write_high()
{
        DQ = 0;
        _nop_();
        _nop_();
        DQ = 1;
        Delay68us();
}

/*DS18B20写命令 */
void DS18B20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cmd & 0x01)DS18B20_write_high();
                else DS18B20_write_low();
                cmd >>= 1;
        }
}
/**********************************************************/

/*DS18B20读数据*/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_data()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mpRead = 0x00;
        for(i=0;i<8;i++)
        {
                tmpRead >>= 1;
                DQ = 0;
                _nop_();
                _nop_();
                DQ = 1;
                _nop_();
                _nop_();
                if(DQ) tmpRead |= 0x80; //读到1
                else tmpRead |= 0x80; //读到0
                Delay68us();
        }
        return tmpRead;
}

void Temperature()//接收数据并显示,两个字节存放数据,因此返回值为int型变量
{
        unsigned char temperature[9];//3位整数  + 小数点 + 4位小数+结束符'\0';
        unsigned char temperature_int = 0;//用于存放整数部分
        unsigned int temperature_dec = 0;//用于存放小数部分
        unsigned char value_low,value_high;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_cmd(0xcc);//skip rom
                DS18B20_write_cmd(0x44);//convert    T 转换温度
                Delay_ms(750); //初始化成功后延时1000ms  等待转换完成

                DS18B20_Init();
                DS18B20_write_cmd(0xcc);//skip rom
                DS18B20_write_cmd(0xbe);//read scratchpad

        value_low = DS18B20_read_data();
        value_high = DS18B20_read_data();//详细请查看数据手册,第一次读到第一个字节,第二次读到第二个字节

        /*读到的数据默认是12位,3-0位表示小数部分,11-4位表示整数部分*/
        /*思路为显示整数部分+小数部分*/

        //整数部分
        temperature_int = (value_low>>4 & 0x0f)+(value_high<<4);
        //小数部分
        //         temperature_dec = ((value_low & 0x0f)*10000)>>4;  注意,这里有问题,先乘后除会变量会溢出,造成数据丢失
        temperature_dec = (value_low & 0x0f)*625;

        //如果要在lcd1602上显示,需要将数字转换成字符 数字+0x30 ——> 数字的ascall码
        temperature[0] = temperature_int/100+0x30;
        temperature[1] = (temperature_int%100)/10+0x30;
        temperature[2] = temperature_int%10+0x30;
        temperature[3] = '.';
        temperature[4] = temperature_dec/1000+0x30;
        temperature[5] = (temperature_dec%1000)/100+0x30;
        temperature[6] = (temperature_dec%100)/10+0x30;
        temperature[7] = temperature_dec%10+0x30;
        temperature[8] = '\0';

        //         Lcd1602_print(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str)
        Lcd1602_print(1, 1, "Temperature:");
        Lcd1602_print(2, 1, temperature);
}

void Delay50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247;
        while (--i);
}

void Delay68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31;
        while (--i);
}

显示结果

显示结果

网友A:
直接坛子里搜索18B20。另外18B20的精度和量程都没有你显示的那么夸张

网友B:
重找一个DS18程序试试,对 DS18B20_write_low(); DS18B20_write_high();这种方法不是太赞同。一般直接操作DQ
另外,接线时估计你上当了,有上拉电阻,手册说的意思好多人理解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坛子里搜索18B20。另外18B20的精度和量程都没有你显示的那么夸张

好的谢谢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

/*DS18B20读数据*/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_data()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mpRead = 0x00;
        for(i=0;i<8;i++)
        {
                tmpRead >>= 1;
                DQ = 0;
                _nop_();
                _nop_();
                DQ = 1;
                _nop_();
                _nop_();
                if(DQ) tmpRead |= 0x80; //读到1
                else tmpRead |= 0x80; //读到0
                Delay68us();
        }
        return tmpRead;
}
\*********************以上是原来的代码的读数据的函数**********************************\
在原来的代码中我最后读到0 和读到1 因为手误写成一样的了,因此每次读出来的数据都是全1
应该把读到0 修改成
else tmpRead |= 0x00; //读到0

\*********************以下是修改之后的**********************************************\
/*DS18B20读数据*/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_data()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mpRead = 0x00;
        for(i=0;i<8;i++)
        {
                tmpRead >>= 1;
                DQ = 0;
                _nop_();
                _nop_();
                DQ = 1;
                _nop_();
                _nop_();
                if(DQ) tmpRead |= 0x80; //读到1
                else tmpRead |= 0x00; //读到0
                Delay68us();
        }
        return tmpRead;
}

\**************************************\
经过测试方案可行   ,附上图片

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的答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找一个DS18程序试试,对 DS18B20_write_low(); DS18B20_write_high();这种方法不是太赞同。一般直接操作D ...

好的  这是我没有考虑到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