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通过5v继电器控制灯的亮灭,当直流时电路正常,当交流电路时灯不亮

楼主(2020-07-07):
51单片机通过5v继电器控制灯的亮灭,当直流时电路正常,当交流电路时灯不亮,求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万分感谢
(不好意思:图片重复上传了一遍,不知道怎么删除的,还请包涵

交流电源

交流电源

直流电源

直流电源

直流电源

直流电源

交流电源

交流电源

网友A:
你意思是说哪个黑的一圈是灯?

网友B:
继电器是几v的呢

网友C:
直流交流都不正常~~
继电器触点都没闭合。这个继电器没得仿真功能!!
搜LRL 找能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是几v的呢

我设置的为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交流都不正常~~
继电器触点都没闭合。这个继电器没得仿真功能!!
搜LRL 找能用的吧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说哪个黑的一圈是灯?

是的,那个是lamp,是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已经解决了,问题出在我仿真时,没有把交流电源的参数设置好(这里包括电压220v和频率50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已经解决了,问题出在我仿真时,没有把交流电源的参数设置好(这里包括电压220v和频率50HZ ...

应设置交流峰值电压220v*1.414,那么交流有效电压就是220v。

网友A:
若那个是灯的话,看发出来的图就已经点亮了,只是这种继电器没动画而已。

网友D:
1、拿万用表测一下继电器的触点是否正常吸合。 2、检测led灯是否损坏。 3、有的继电器线圈分正负极。

网友E:
电压设置为5v就欧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