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无法构建新固件项目,下拉框点不开,空的

楼主(2020-07-07):
系列,和其他选项都没法原则,下拉框点不开,空的,这个怎么弄一下

网友A:
你这让我自己想象问题界面,那就只能做出以下判断,
1、软件重启,有问题地方自行翻译看看能否自行解决
2、软件安装过程中损坏,导致软件部分功能出现故障
可以重新安装一次软件

网友B:
重装软件,安装路径不要有中文。还不行就可能是你的安装包有问题。
如果模型库不全可以手动下载并添加dll文件到proteus安装文件夹 proteus8 Professional--MODELS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