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到按键控制单片机电源,并让单片机给自己断电

楼主:
有一个想法,怎么设计外电路,才能通过一个按键,按下一次,给单片机通电,再按下一次给单片机断电,并且还能让单片机定时结束后通过这部分外电路把自己的电源给断开(不使用自锁按键)。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星期了,网上查来查去都只是找到了单个按键给单片机通断电。但没有办法让单片机自己给自己断电。
有懂的大神么,求解。

网友A(2020-07-08):
让单片机给自己断电可以找有休眠功能的单片机来用。

网友B:
参见此贴内容,稍加修改即可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0841&highlight=

网友C:
msp430系列的可以

网友D:
就是单片机把自己杀了然后诈尸 ? 为什么不用休眠而必须断电 ?

网友E:
这是一个很简单而且又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功能:单片机是要有电才能工作的,断电之后怎么去指挥自己工作呢?你能左手拿刀切到你左手吗?

网友F:
在电源上接时间继电器吧。

网友G:
可以看  《我设计的ESR表(可同时显示中小容量电容) 》这个帖子,V1.1以后的版本有你说的功能了,使用1个NPN三极管和1个PNP三极管。

网友H:
实现起来其实并不难,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带使能端的LDO,使用按键和IO口,结合三极管这类器件去控制使能端即可,按键控制电路和IO口控制电路在结构和程序上实现并联、互锁,单片机除了使用IO口控制使能端还要检测按键状态,就可以按键控制,定时关断了

网友I:
你想让单片机来自杀?
我认为:只能增加辅助电路来实现。

网友J:
看这个电路:

网友J:
程序中设置某脚上电高电平,MOS管导通。程序结束时管脚低电平MOS管截止--断电。

网友K:
如果只是控制开关断电,很容易也很简单,没必要用单片机,反倒麻烦了,还需要写程序。而只用一个继电器就行,用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作开关,一旦继电器吸合就断电了

网友L:
用ne555可以做一个按键延时器,通过一个按键,按下一次,给单片机通电,再按下一次给单片机断电,单片机控制ne555可以实现

网友L:
用ne555可以通过一个按键,按下一次,给单片机通电(延时电路)
单片机启动后控制ne555,可以继续延时或关闭电源

网友M:
单稳态触发器 4538

网友N:
单片机有休眠和低功耗功能。有外部中断触发的。

网友O:
外接继电器来控制单片机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参见此贴内容,稍加修改即可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0841&highlight=

人家要的是断电,不是休眠(这个是不能断电的),你能稍加改出来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个很简单而且又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功能:单片机是要有电才能工作的,断电之后怎么去指挥自己工作呢?你能 ...

左手拿刀切到你左手,这个定制一下刀具还真的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J:
程序中设置某脚上电高电平,MOS管导通。程序结束时管脚低电平MOS管截止--断电。

看这头像才理解了楼主的意思,按一个键电源导通然后保持,按同一键一下又断开,并且单片机自己可以实现模拟按键断开功能实现自毁。这个电路还真可以实现功能,稍加改造成继电器控制会断的更彻底

网友J:
对偶尔看一眼数据的设备还是有用的。典型的如数值万用表隔一段时间他会自己断电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P:
可以设定一个开关或者按键,一个条件断电一个复位

网友Q:
理解错了 看下面的我在楼层的回复

网友N:
有专门门的长按,通断电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Q:
你看一下这个图片  基本能实现你的功能

网友Q:
我发的带有图片的不知道去哪了  按键控制一个单稳态电路 给单片机电源端通电 第一下通电 第二下断电 同时单片机也控制单稳态电路  延时让单稳态电路反转断电

网友Q:
引用 网友Q:
你看一下这个图片  基本能实现你的功能

把或门去掉也可以  只是画了草图 抱歉啊  不严谨

网友R:
三个方案:
1、用自锁开关;
2、用12楼的电路;
3、用MSP430的单片机,进入LPM4后基本等于断电,按键接IO口中断,我做过这种关机

网友S: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继电器,用于一般的电源控制开关可行。

网友T:
下图是从以前的某成品密码器里截图的,左上角是升压电路MAX856(负责将2节7号电池升压到5V供单片机等使用),BG4发射极那条线是升压IC的5V输出脚,P33是低电压检测不用管,电源按键可开可关,但是需要占用一位存储保存开机状态,主程序一开始就读取状态,原先是关机的就让P14输出高电平并维持BG3和BG4导通输出5V;原先是开机的则P14输出低电平以关断电源,定时到的当然也可以让P14输出低电平关断电源。这个电路可以参考一下并改进使用。

网友U:
网上很少资料是你的要求很新奇,为什么要给单片机断电,让他无输出工作或者休眠不可吗,实在不行用电工的启保停试试,定时停时单片机输出一个关断信号……

网友V:
用两个单片机

网友W:
不用自锁开关,可以用拨码开关嘛

网友X:
办法总是有的,可以是实现。
增加纽扣电池

网友Y:
直接MOS管,用单片机自锁最简单。

网友Z:
带使能端的LDO,使用按键和IO口,结合三极管这类器件去控制使能端即可

网友AA:
这个可以编程实现吗

网友AB:
可以接相应功能的继电器试试。

网友AC:
按键为2路开关的,用2个IO 加一个三极管或MOS管,1个IO为输入1个为输出,没有通电时,按下按钮,晶体管导通,MCU得电,IO输出替换开继续让晶体管导通,这时输入IO开时监控按键,按键被按下再放开时,输出IO停止输出,断电

网友T:
你这个电路完成不了楼主要求的按键关机功能

网友AD:
断电可以,但是断电了之后没有电了,单片机不工作了,怎么让电源接上呢?

网友AE:
2个按键    一个继电器   自锁    互锁,

或者一个按键  与单片机 。

或者用 40系列的集成块

好多方法 都是,

现成的 就有这样 带电源开关 ,单片机给信号自动 关电源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