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与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接线问题

楼主:
我想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请问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接口和单片机的引脚用什么线连接啊,单片机引脚肯定是用杜邦线的,但我的驱动器是用普通电线连接的,请问该用什么线将两者相连啊

所用的线

所用的线

网友A(2020-07-08):
杜邦线有一头是孔,一头是针的,你可以用这种杜邦线来接单片机与驱动器。

网友B:
可以将普通电线插到杜邦线的孔里,也可以将杜邦线一端剪掉 剥开导线与普通电线拧在一起或焊在一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杜邦线有一头是孔,一头是针的,你可以用这种杜邦线来接单片机与驱动器。

好的,谢谢,我今晚试一下

网友D:
杜邦线呀!有公对公和母对母或者公对母的杜邦线

网友E:
搞个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