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p8266和51单片机串口通讯接收不到nodemcu的消息

楼主:
我波特率都是9600但是貌似51接收不到nodemcu的消息。。请各位大哥帮忙看看,不需要连接WiFi,单独的串口通讯我现在都无法实现,理论上nodemcu发送010101所以单片机小灯应该亮灭交替,可实际上是一直亮的

51接收代码

51接收代码

esp8266发送

esp8266发送

主程序

主程序

网友A(2020-07-08):
看着也不像有问题的,检查一下接线TX对RX,GND有没有接
也可以尝试改一下程序
serial.printin('0');
delay();
serial.printin('1');
delay();

网友B:
检查是否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