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22_MMC存储卡测试

楼主(2020-07-08):
*本文及代码参阅彭伟《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22_MMC存储卡测试 (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  名称: MMC存储卡测试
//-----------------------------------------------------------------
//  说明: 本例运行时,按下K1将向MMC卡第0块写入512个有序字节,按下K2时
//        将向第1块写入512个随机字节,按下K3与K4时将分别读取并通过
//        虚拟终端显示这些字节数据.
//
//-----------------------------------------------------------------
#include "mmc.h"
#include "usart.h"

//定义按键操作
#define K1_DOWN() (PINA== (INT8U) ~_BV(PA1))
#define K2_DOWN() (PINA== (INT8U) ~_BV(PA3))
#define K3_DOWN() (PINA== (INT8U) ~_BV(PA5))
#define K4_DOWN() (PINA== (INT8U) ~_BV(PA7))

//当前按键操作代号
INT8U OP = 0;
//MMC块字节读写缓冲
INT8U Block_bytes[512];
//MMC卡操作错误标识(为1表示正常,为0表示出错)
INT8U ERROR_Flag = 1;
//-----------------------------------------------------------------
// 以十六进制形式显示所读取的字节
//-----------------------------------------------------------------
void Show_Byte_by_HEX(INT8U *Buffer, INT32U Len)
{
        INT32U i; char s[4];
        for(i= 0; i< Len; i++) {
                if(i % 32== 0) PutChar('\r');
                sprintf(s, "0x%02x ", Buffer);
                PutStr(s);
        }
        PutStr("\r---------------------Finished!----------------------------\r");
}

//-----------------------------------------------------------------
// 主程序
//-----------------------------------------------------------------
int main()
{
        INT32U i;
        DDRA= 0x00;         PORTA= 0xFF;
        DDRD= 0xFF;         PORTD= 0xFF;
        SPI_Initialise();         Init_USART();        _delay_ms(100);
        PutStr("Initialise MMC, Please Waiting......");
        ERROR_Flag= MMC_Initialise();
        if(ERROR_Flag) PutStr("OK! \r\r");
        else PutStr("ERROR! \r\r");
        PutStr("Please Press K1, K2, K3 or K4 to Play MMC Test...\r\r");
        srand(300);
        while(1) {
                while(PINA== 0xFF);
                if       (K1_DOWN()) OP= 1;
                else if (K2_DOWN()) OP= 2;
                else if (K3_DOWN()) OP= 3;
                else if (K4_DOWN()) OP= 4;
                if(ERROR_Flag== 0) {
                        PutStr("Re - Initialise MMC, Please Waiting......");
                        SPI_Initialise();
                        _delay_ms(100);
                        ERROR_Flag= MMC_Initialise();
                        if(ERROR_Flag) PutStr("OK! \r\r");
                        else {
                                PutStr("ERROR! \r\r"); goto next;
                        }
                }
                if(OP== 1) {
                        PutStr("Write MMC Order Bytes(512)......");
                        for(i= 0; i< 512; i++) Block_bytes= (INT8U) i;
                        ERROR_Flag= MMC_Write_Block(0, Block_bytes);
                        if(ERROR_Flag) PutStr("OK! \r\r");
                        else PutStr("ERROR! \r\r");
                }
                if(OP== 2) {
                        PutStr("Write MMC Random Bytes(512)......");
                        for(i= 0; i< 512; i++) Block_bytes= (INT8U) rand();
                        ERROR_Flag= MMC_Write_Block(512, Block_bytes);
                        if(ERROR_Flag) PutStr("OK! \r\r");
                        else PutStr("ERROR! \r\r");
                }
                if(OP== 3) {
                        PutStr("\r\r\rRead MMC DEMO: Order Bytes......");
                        ERROR_Flag= MMC_Read_Block(0);
                        if(ERROR_Flag) {
                                PutStr("OK! \r\r");
                                Show_Byte_by_HEX(Block_bytes, 512);
                        }
                        else PutStr("ERROR * * * ! \r\r");
                }
                if(OP== 4) {
                        PutStr("\r\r\rRead MMC DEMO: Random Bytes......");
                        ERROR_Flag= MMC_Read_Block(512);
                        if(ERROR_Flag) {
                                PutStr("OK! \r\r");
                                Show_Byte_by_HEX(Block_bytes, 512);
                        }
                        else PutStr("ERROR * * * ! \r\r");
                }
                next: while(PINA!= 0xFF);
        }
}

usart.h
//******************************************************************************************
#ifndef _USART_H_
#define _USART_H_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define INT32U unsigned long

void Init_USART();
void PutChar(char c);
void PutStr(char *s);

#endif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虚拟温度在虚拟串口显示屏显示。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WINAVR编译器仿真ATmega16系列a22_MMC存储卡测试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