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蒸汽锅炉参数越限报警控制程序?为什么不行

楼主(2020-07-08):
蒸汽锅炉参数越限报警控制?为什么不行 ,能帮忙修改一下程序?怎么样把仿真放到贴上面的?新手

仿真

仿真

程序

程序

网友A:
P1=temp;之前加一句 temp|=0x0f; 否则单片机P1.0-P1.3被程序强行拉低了,导致P3.2也为低。

网友B:
总体设计思路不好,把与门丢了,不同参数分别接IO口,以后也好区分是什么报警。也可以分别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体设计思路不好,把与门丢了,不同参数分别接IO口,以后也好区分是什么报警。也可以分别控制

能帮我弄一下程序?我现在没有那个软件 只能手写 谢谢了还有你说得太深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temp;之前加一句 temp|=0x0f; 否则单片机P1.0-P1.3被程序强行拉低了,导致P3.2也为低。

真不好意思  貌似不行程序有问题  能帮忙写一下给我吗?不是懒显示错误 。。

网友C:
这个功能简单的用单片机都显得很奢侈,就算是用单片机也不必开外部中断。

#include <reg51.h>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i=P1&0x0f;
                if(i!=0x0f)
                {
                        P1=i<<4|0x0f;
                }
                else P1=0xff;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帮我弄一下程序?我现在没有那个软件 只能手写 谢谢了还有你说得太深奥了

看样子你不是真实投入实物使用,只是在交作业。
把与门丢掉,报警输入相当于按键开关,分别接4个IO口。程序反复查询按键(key)是否低电平,有低电平,亮相应的LED。
极度简单又基础的程序!
另外用记事本写C比手写快。不想说keil 、IAR 、CC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你不是真实投入实物使用,只是在交作业。
把与门丢掉,报警输入相当于按键开关,分别接4个IO口。 ...

极度简单的程序?不是吧????

网友D:
报警嘛最好是声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