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看下程序有什么问题没。实际电路LED不能全部点亮,线材没问题。

楼主(2020-07-08):
功能测试5根线是否导通。
测试放法:把5根线分别接到对应的5个端口P1.0 P1.1 P1.2 P1.3 P1.4 对应端口P2.0 P2.1 P2.2 P2.3 P2.4全部导通对应5个LED灯亮。有一个不到通蜂鸣器响,
麻烦大神看下程序有什么问题没。实际电路LED不能全部点亮,线材没问题。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TXD1=P1^0;//·发送端
sbit TXD2=P1^1;
sbit TXD3=P1^2;
sbit TXD4=P1^3;
sbit TXD5=P1^4;

sbit RX1=P2^0;//接收端
sbit RX2=P2^1;
sbit RX3=P2^2;
sbit RX4=P2^3;
sbit RX5=P2^4;

sbit LED1=P0^0;//指示灯
sbit LED2=P0^1;
sbit LED3=P0^2;
sbit LED4=P0^3;
sbit LED5=P0^4;

sbit Buzzer=P2^5; //蜂鸣器

void delay(uchar x)

void main()

{

uint y;
        for(;x>0;x--)
        for(y=50;y>0;y--);
}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while(1)

        {
   TXD1=0;TXD2=1;TXD3=1;TXD4=1;TXD5=1
if(RX1==0&RX2!=0&RX3!=0&RX4!=0&RX5!=0
{

   LED1=0;

}
else
{

   LED1=1;

}
delay(50000);
   TXD1=1;TXD2=0;TXD3=1;TXD4=1;TXD5=1;
if(RX2==0&RX1!=0&RX3!=0&RX4!=0&RX5!=0)
{

   LED2=0;

}
else
{

   LED2=1;

}
delay(50000);
   TXD1=1;TXD2=1;TXD3=0;TXD4=1;TXD5=1;
if(RX3==0&RX1!=0&RX2!=0&RX4!=0&RX5!=0)
{

   LED3=0;

}
else
{

   LED3=1;

}
delay(50000);
   TXD1=1;TXD2=1;TXD3=1;TXD4=0;TXD5=1;
if(RX4==0&RX1!=0&RX2!=0&RX3!=0&RX5!=0)
{

   LED4=0;

}
else
{

   LED4=1;

}
delay(50000);
   TXD1=1;TXD2=1;TXD3=1;TXD4=1;TXD5=0;
if(RX5==0&RX1!=0&RX2!=0&RX3!=0&RX4!=0)
{

   LED5=0;

}
else
{

   LED5=1;

}
delay(50000);

if((LED1&LED2&LED3&LED4&LED5)==0)
{   Buzzer=1;}
else
{

   Buzzer=0;

}
}
}

网友A:
if(RX1==0&RX2!=0&RX3!=0&RX4!=0&RX5!=0)
这个判断有问题;这个执行结果先执行0&RX2   判断的逻辑与应该用&&,单个&是算术与。
应该如下
if((RX1==0)&&(RX2!=0)&&(RX3!=0)&&(RX4!=0)&&(RX5!=0))

网友B:
先测试一下全部LED是否会亮,也叫自检
P1=0xe0; delayms(2000);
故障可能:
1、delay(50000),是延时50秒吗?太长了
2、整个思路感觉不好,又复杂、浪费时间。
TXD1=1;TXD2=1;TXD3=0;TXD4=1;TXD5=1;
if(RX3==0&RX1!=0&RX2!=0&RX4!=0&RX5!=0)
类似的全改成并行:
P1=0xff;
TXD1=1;TXD2=1;TXD3=1;TXD4=1;TXD5=1;  //仅一次,永远高
if(RX1==0) LED1=0;
if(RX2==0) LED2=0;
if(RX3==0) LED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RX1==0&RX2!=0&RX3!=0&RX4!=0&RX5!=0)
这个判断有问题;这个执行结果先执行0&RX2   判断的逻辑与应该用 ...

你好:我现在测试使用杜邦线把P1.0 P1.1 P1.2 P1.3 P1.4 对应端口P2.0 P2.1 P2.2 P2.3 P2.4接通5个LED灯都亮。可是我换成线材LED等只亮1个。难道这样连接有问题,线材内阻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吗?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测试一下全部LED是否会亮,也叫自检
P1=0xe0; delayms(2000);
故障可能:

你好:我现在使用杜邦线把P1.0 P1.1 P1.2 P1.3 P1.4 对应端口P2.0 P2.1 P2.2 P2.3 P2.4全部连接起来,LED灯5个都亮。要是使用线材连接起来,只有1个灯亮。难道线材电阻值太大。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测试线材是否开路还有什么方法。一根一根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测试使用杜邦线把P1.0 P1.1 P1.2 P1.3 P1.4 对应端口P2.0 P2.1 P2.2 P2.3 P2.4接通5个LED灯 ...

什么线材?怎么连的?有图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线材?怎么连的?有图片么?

就是测试伺服编码器线。5根线,公头连接P1端口,母头连接P2端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测试伺服编码器线。5根线,公头连接P1端口,母头连接P2端口。

如果线很长,线与线之间很近,那么会有等效电容,建议在置了电平之后,在判断之前延时100ms。这段延时时间相当于给这个等效电容充电时间。这个时间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

#define DefDelayTime 100
TXD1=0;TXD2=1;TXD3=1;TXD4=1;TXD5=1;
delay(DefDelayTime);
if((RX1==0)&&(RX2!=0)&&(RX3!=0)&&(RX4!=0)&&(RX5!=0))
{
.
.
}

网友C:
频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