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输出频率可调的方波信号源程序

楼主(2020-07-08):
#include<reg51.h>
#include<math.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Waveout=P2^0; /*P2.0口输出方波*/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u16 freq;                      //频率
float fosc=12000000;  //系统时钟频率12MHz
u8 TIMER0_L,TIMER0_H;

//声明函数写在前面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初始化*/
void chushihua()
{
        TIMER0_L=0x18;                        //定时变量,定时器1初始时间高8位赋值,具体定时时间自己查资料                                10000
        TIMER0_H=0xFC;                                                   //方波初始频率 = 500Hz

}

/*外部中断0初始化函数*/
void int0_init()
{
    EX0=1;        // 开启外部中断0

    IT0=1;        //设置外部中断触发方式 下降沿触发  P3.2广脚        key1

    EA=1;        //开总中断

}

/*外部中断1初始化函数*/
void int1_init()
{
    EX1=1;        // 开启外部中断1

    IT1=1;        //设置外部中断触发方式 下降沿触发  P3.3广脚        key2

    EA=1;        //开总中断

}

/*定时器T1初始化函数*/
void T0_init()
{
    TMOD=0X10;//选择定时器T1,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ET1=1;        //开定时器T1中断

    TR1=1;        //启动定时器T1

    EA=1;        //开总中断

}

/*主函数*/
void main()
{

    led1=0;
    led2=0;
        freq=500;
    int0_init();

        int1_init();

    T0_init();

        chushihua();

    while(1);

}

//定时器T1的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定时器T1的中断序号为3

{

    TH1=TIMER0_H;        //2^16=65536  2^8=256  TH0=0Xdc

    TL1=TIMER0_L;          //取余                          TL0=0x00

    Waveout=!Waveout;        //取反,产生50HZ方波

}

//外部中断0的中断服务函数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的中断序号为0
{
        float TF0;
    delay(1000);//10ms
    if(key1==0)
    {
        delay(1000);
                freq+=100;
        led1=~led1;

    TF0=(65536-fosc/(24.0*freq));        //2^16=65536  2^8=256  TH0=0Xdc
        TIMER0_H=(u16)TF0/256;
    TIMER0_L=(u16)TF0%256;          //取余                          TL0=0x00
    }
}

void int1() interrupt 2//外部中断1的中断序号为0
{
        float TF0;
    delay(1000);//10ms
    if(key2==0)
    {
        delay(1000);
                freq-=100;
        led2=~led2;

    TF0=(65536-fosc/(24.0*freq));        //2^16=65536  2^8=256
        TIMER0_H=(u16)TF0/256;
    TIMER0_L=(u16)TF0%256;          //取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