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程序下载无法下载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Cortex-M3"

楼主(2020-07-08):
STM32F103C8T6用TS-LINKV2下载程序出现以下错误
而且本来有一个正在闪烁的绿灯也灭了,百度查找了一下说是下载的时候把内部的程序擦除了但是程序没有下载成功,试了一些方法一直没有解决

网友A:
两种办法:
1.点击Option for Target-->debug选项卡-->flash download添加合适的flash
2.重新将J-Link或者ST-Link上电

网友B:
将电脑驱动程序更新,老版本的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可能是由于电脑驱动与软件不符导致

网友D:
这个描述可能有很多问题。你先用stlink utility连接MCU并且擦除,确认仿真器和MCU没问题。其次,看看keil设置有没有问题,芯片型号Flash之类,或者你用之前没问题的工程连接和下载,看看问题还有没有,如果没有就确定是这个工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