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问题,有时候一直检测目标单片机

楼主(2020-07-08):
STC-ISP 烧录器一直检测目标单片机,有时候能下进去程序,有时候一直检测目标单片机,怎么解决?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一下单片机是不是一直在复位状态

网友B:
有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C:
一般多是器件有连接不良

网友D:
这个可以自己做一个复位diy,按一下按键断开电源松开复位就会正常下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