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单片机采集到电流的模拟量是如何转换到数字量

楼主(2020-07-08):
stm8l单片机采集到电流的模拟量是如何通过代码公式转换到数字量的。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看到了testMA=((test[2]*33*5)/1024)的形式,但是我看不懂,其实这个知识点自己也是不是很理解,希望有大神可以帮我解释一下,麻烦大家了

网友A:
通常情况都是电压AD转换,电流转换大致相同,看你的单片机AD是几位的,然后本身电流的范围是多少进行转换

网友B:
通常说的AD转换(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用一个专用器件或单片机内置的AD(不是每个单片机都内置),然后按器件说明书编程就可以,原理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情况都是电压AD转换,电流转换大致相同,看你的单片机AD是几位的,然后本身电流的范围是多少进行转换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说的AD转换(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用一个专用器件或单片机内置的AD(不是每个单片机都内置)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