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A8单片机智能窗帘源程序

楼主(2020-07-08):
LCD1602-光控-按键-电机-ds1302-ds18b20-ad采集,后续把原理图和PCB补上,因为在公司文件工程不在,没办法上传,望能帮到你们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IT.h"

bit flag_200ms ;
sbit beep = P1^0;     //蜂鸣器IO口定义
sbit LED=P1^5;        //灯光模块
bit flag_relay_en;
u8 flag_kaig_moshi=0;//开关模式
bit flag_zd_sd;                  //自动 手动 模式

bit flag_lj_en;                 //按键连加使能
bit flag_lj_3_en;         //按键连3次连加后使能 加的数就越大了
u8 key_time,flag_value;      //用做连加的中间变量
bit key_500ms  ;
u8 menu_shudu = 20;  //用来控制连加的速度
u8 value,i;

u8 k_shi=1,k_fen=2;        //开窗帘时间
u8 g_shi=3,g_fen=4;                        //关窗帘时间

u16 t_high;                  //高温报警值

sbit DO=P1^3;                //DO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DO脚
sbit SCL=P1^2;                //SCL定义为P1口的第3位脚,连接ADC0832SCL脚
sbit CS=P1^1;                //CS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CS脚
u8 guanxian,guanxian_set = 4;     //光线
void write_eepom();

#include "eepom52.h"
#include "key.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18b20_2lu.h"
#include "bujindianji.h"

sbit key_jia = P3^1;   //加
sbit key_jie = P3^2;   //减

/*************写单片机内部EEPOM*************/
void write_eepom()
{
        IapEraseSector(0x0000);               //擦除这个地址的
        IapProgramByte(0x0000,flag_zd_sd);     //自动,手动模式存入
        IapProgramByte(0x0200,k_shi%256);      //开窗时间-小时存入-8位
        IapProgramByte(0x0400,k_fen%256);      //开窗时间-分钟存入-8位
        IapProgramByte(0x0600,g_shi%256);      //关窗时间-小时存入-8位
        IapProgramByte(0x0800,g_fen%256);      //关窗时间-分钟存入-8位
        IapProgramByte(0x0A00,t_high%256);     //高温报警值存入-8位
        IapProgramByte(0x0C00,guanxian_set%256);        //关窗设置存入-8位
        IapProgramByte(0x0E00,bjdj_value%256);          //步进电机的量存入-8位
        IapProgramByte(0x1000,a_a);
}

/*************读单片机内部EEPOM*************/
void read_eepom()
{
        flag_zd_sd = IapReadByte(0x0000);
        k_shi  = IapReadByte(0x0200);
        k_fen  = IapReadByte(0x0400);
        g_shi  = IapReadByte(0x0600);
        g_fen  = IapReadByte(0x0800);
        t_high  = IapReadByte(0x0A00);
        guanxian_set  = IapReadByte(0x0C00);
        bjdj_value  = IapReadByte(0x0E00);
        a_a = IapReadByte(0x1000);
}

/*************初始化EEPROM************/
void init_eepom()        //初始化EEPROM
{
        read_eepom();
         if(a_a == 0xff)
        {
                flag_zd_sd = 1;     //模式设置
                a_a = 1;
                k_shi=8;
                k_fen=2;                        //开
                g_shi=3;
                g_fen=4;                        //关
                t_high  = 35;
                guanxian_set = 4;
                bjdj_value  = 0;
                write_eepom();
        }
}
#include "menu.h"

/***************读数模转换数据****************/
//请先了解ADC0832模数转换的串行协议,再来读本函数,主要是对应时序图来理解,本函数是模拟0832的串行协议进行的
                                                //  1  0  0 通道
                                                //  1  1  1 通道
unsigned char ad0832read(bit SGL,bit ODD)
{
        unsigned char i=0,value=0,value1=0;
                SCL=0;
                DO=1;
                CS=0;                //开始
                SCL=1;                //第一个上升沿
                SCL=0;
                DO=SGL;
                SCL=1;          //第二个上升沿
                SCL=0;
                DO=ODD;
                SCL=1;            //第三个上升沿
                SCL=0;            //第三个下降沿
                DO=1;
                for(i=0;i<8;i++)
                {
                        SCL=1;
                        SCL=0; //开始从第四个下降沿接收数据
                        value<<=1;
                        if(DO)
                                value++;
                }
                for(i=0;i<8;i++)
                {                        //接收校验数据
                        value1>>=1;
                        if(DO)
                                value1+=0x80;
                        SCL=1;
                        SCL=0;
                }
                CS=1;
                SCL=1;
                if(value==value1)                //与校验数据比较,正确就返回数据,否则返回0
                        return value;
        return 0;
}

/******************1ms 延时函数-晶振24兆*******************/
void delay_1ms(u16 q)   //当q=1时,精确延时1ms
{
        u16 i,j;
        for(i=q;i>0;i--)
                for(j=1845;j>0;j--);
}

/*************1602显示ds1302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1602_ds1302()
{
        write_sfm2_ds1302(2,4,nian);
        write_sfm2_ds1302(2,7,yue);
        write_sfm2_ds1302(2,10,ri);
        write_sfm2_ds1302(1,4,shi);
        write_sfm2_ds1302(1,7,fen);
        write_sfm2_ds1302(1,10,miao);
        write_sfm1(1,14,week);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time0()
{
        TMOD = Tmod_Data;
        TH0 = 0X15;
        TL0 = 0XA0;           //30ms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EA   = 1;                   //开总中断
}

/*************手动开关窗帘***************/
void shoudong_kaiguan()          //手动开关窗帘
{
        if(flag_zd_sd == 0)          //手动模式
        {
                if(guanxian <= guanxian_set)
                         LED=0;
                        else
                         LED=1;
                if(menu_1 == 0)
                {
                        if(flag_kaig_moshi == 0)
                        {
                                if(key_can == 2)
                                        flag_z_f = 1;     //手动开窗
                                if(key_can == 3)
                                        flag_z_f = 2;     //手动关窗
                                if(flag_lj_en == 0)
                                        flag_z_f = 0;
                        }
                }
        }
        if(flag_kaig_moshi == 0)
        {

                if(flag_zd_sd == 1)          //自动模式
                {

                        if(guanxian <= guanxian_set)
                                flag_z_f = 2;     //手动开窗

                        else
                                flag_z_f = 1;     //手动关窗
                }
        }
}

/*********************智能窗帘处理函数***********************/
void zinengchuanglian_dis()          //智能窗帘处理函数
{
        if((miao == 0) && (fen == k_fen) && (shi == k_shi))          //定时开窗
        {
                flag_z_f = 2;    //关窗
                beep=0;                          //闹钟到
                flag_kaig_moshi = 1;
        }
        if((miao == 0) && (fen == g_fen) && (shi == g_shi))          //定时关窗
        {
                flag_z_f = 1;     //开窗
                flag_kaig_moshi = 2;
        }

}

void main()
{
        init_eepom();                 //初始化EEPROM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init_1602_dis_csf(); //lcd1602初始化显示
        init_ds1302_io();         //初始化ds1302Io
        init_time0();                 //初始化定时器
        menu_1_break();             //菜单初始界面
        init_ds1302();                 //ds1302初始化
        temperature1 = read1_temp();  //读温度1
        delay_1ms(650);
        while(1)
        {
                key();                         //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
                shoudong_kaiguan();          //手动开关窗帘
                if(flag_200ms == 1)
                {
                        flag_200ms = 0;
                        temperature1 = read1_temp();  //读温度1        环境温度
                        if(temperature1 >= 99)
                                temperature1 = 99;
                        zinengchuanglian_dis();          //智能窗帘处理函数
                        guanxian = ad0832read(1,0) * 9.0 / 255;
                        if((menu_1 == 0))
                        {
                                read_time();                  //读时间
                                init_1602_ds1302();   //显示时钟
                                write_sfm_18b20(2,13,temperature1);        //显示温度
                                write_sfm1(2,0,guanxian);        //显示温度
                                          if(guanxian <= guanxian_set)
                         LED=0;
                        else
                         LED=1;
                                if(temperature1 >= t_high)
                                        beep =        ~beep;   //温度报警 ,蜂鸣器报警
                                else
                                        beep = 1;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