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 怎么和keil联系起来,求教

楼主(2020-07-08):
(无正文)

网友A:
用32的keil5啊,stm32cubemx软件生成工程可以直接打开,当然需要设置

网友A:
设置步骤可以自己摸索或者查看资料,都差不多的。推荐自己学习下如何使用stm32cubemx创建你需要的工程

网友B:
首先默认你会用stm32cubemx 配置芯片,配置完成后在Project Manager - Project - toolchain/IDE选择MDK-ARM V5或V4,生成代码后,就有keil的工程文件了

网友C:
STM32CubeMX介绍bai、下载与du安装: http://blog.csdn.net/ybhuangfugui/article/details/52225736 STM32CubeMX使用方法及zhi功能介绍dao: http://blog.csdn.net/ybhuangfugui/article/details/52264403 .......... http://blog.csdn.net/ybhuangfug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