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标识怎么看

楼主:
  二极管是常用的电子元器件,很容易采购,南电也有大量二极管,比如KEC、LRC、ONsemi等国内外的品牌型号,国产贴片二极管的型号命名由5部分组成,如图1-1所示。

  第一部分用数字“2”表示二极管,第二部分用字母表示材料和极性,第三部分用字母表示类型,第四部分用数字表示序号,第五部分用字母表示规格。

  晶体二极管型号的意义见表2-1。例如,2CPIO为N型硅材料普通二极管,2C255A为N型硅材料整流二极管,2DWI为P型硅材料稳压二极管。

  表2-1:
  1.型号标注与极性辫别

  贴片二极管的型号标注有字母、数字代码或字母+数字代码标注法和颜色(代码)标识法两种,如印字“A3”的电气参数如下:PD =0.15W;IF=0.1A;VB=80V;Trr=4ns。颜色标注法,则主要由负极侧标注的颜色查得型号,再由型号查出参数值。

  贴片二极管的极性辨别方法:玻璃管状贴片二极管,红色一端为正极,黑色一端为负极;矩形贴片二极管,有白色横线一端为负极。

  2.好坏测量

  正常的贴片二极管,在路测量,正向电阻小,反向电阻大,且两者有明显的阻值差异。脱开电路,若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正向电阻约为3kΩ,反向电阻为数百千欧姆或无穷大;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挡测量,正向电压降为0.3~0.6V,反向电压降为无穷大。

  3.在线辫别

  在电路板上,贴片二极管的元件位号一般以字母D打头,如D1、D2等,或VD,如VD1、VD2等;或DD,如DD1、DD2等。若要对外形相近的贴片电阻或电容进行区分,可用万用表测量,若其正、反向电阻值不同,可确定该元件是贴片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