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工程中,我在其中一个.c文件中定义的变量,怎么才能再别的.c文件中赋值过去

楼主(2020-07-08):
如题,我定义的变量在不同的.c中如何流通

网友A:
在另外的.C文件加extern int youvar;

网友B:
将定义的变量在头文件定义全局变量

网友C:
#在这里快速回复#3比如三个.c文件一个.h文件C 2.c3.c 4.h 这三个头文件都引用4.h include<4.h>4.h中定义一个结构体类型struct test {} ; 1.c中定义一个该结构体类型的全局变量struct test mode; 4.h中extern struct test mode; 其他.c文件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结构体变量了,并且是共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快速回复#3比如三个.c文件一个.h文件C 2.c3.c 4.h 这三个头文件都引用4.h include4.h中定义一个结构 ...

非常感谢大佬解答,真的非常感谢,很详细了

网友D:
extern 使用一下  定义全局

网友E:
使用extern函数,这个函数的作用是定义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