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7铺铜边框怎么删除

楼主:
Altium Designer17铺铜边框怎么删除(图中红色的细线)?

网友A(2020-07-08):
覆铜时按照需要覆铜的形状边框进行操作,正常来说是不会有这个线的

网友B:
没有设置好,多练练就明白的

网友C:
敷铜时按照元件边框走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设置好,多练练就明白的

在哪设置啊,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E:
边框设置成Keepout,铺铜的时候勾选移除死铜

网友F:
按照他的形状来覆铜就不会这样

网友G:
按照板框形状设置敷铜区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