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功能:测试5根线是否导通。不知道什么问题,麻烦大神给分析下,谢谢

楼主(2020-07-08):
程序功能测试:5根线是否导通。
测试放法:把5根线公头分别接到对应的5个端口P1.0 P1.1 P1.2 P1.3 P1.4 母头接对应端口P2.0 P2.1 P2.2 P2.3 P2.4全部导通对应5个LED灯亮。蜂鸣器不响,有一个不导通蜂鸣器响,
麻烦大神看下哪里有问题,使用杜邦线测试程序是可以的,5个LED灯都亮。要是使用线材测试就只有1个LED灯亮。不知道是哪里问题。线材电阻值太大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案例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char x)
{
uint y;
        for(;x>0;x--)
        for(y=50;y>0;y--);
}

sbit TXD1=P1^0;
sbit TXD2=P1^1;
sbit TXD3=P1^2;
sbit TXD4=P1^3;
sbit TXD5=P1^4;

sbit RX1=P2^0;
sbit RX2=P2^1;
sbit RX3=P2^2;
sbit RX4=P2^3;
sbit RX5=P2^4;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sbit LED3=P0^2;
sbit LED4=P0^3;
sbit LED5=P0^4;

sbit Buzzer=P3^7;
sbit Key=P3^0;

void main()

{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while(1)

        {
                delay(500);
   TXD1=0;
if((RX1==0)&&(RX2!=0)&&(RX3!=0)&&(RX4!=0)&&(RX5!=0))
{

   LED1=0;//1#ÏßOK
}
else
{
   LED1=1;//1#ÏßNG
}

                delay(500);
  TXD2=0;
if((RX2==0)&&(RX1!=0)&&(RX3!=0)&&(RX4!=0)&&(RX5!=0))
{

   LED2=0;//1#ÏßOK
}
else
{
   LED2=1;//1#ÏßNG
}

                delay(500);
   TXD3=0;
if((RX3==0)&&(RX2!=0)&&(RX1!=0)&&(RX4!=0)&&(RX5!=0))
{

   LED3=0;//1#ÏßOK
}
else
{
   LED3=1;//1#ÏßNG
}

                delay(500);
   TXD4=0;
if((RX4==0)&&(RX2!=0)&&(RX3!=0)&&(RX1!=0)&&(RX5!=0))
{

   LED4=0;//1#ÏßOK
}
else
{
   LED4=1;//1#ÏßNG
}

                delay(500);
  TXD5=0;
if((RX5==0)&&(RX2!=0)&&(RX3!=0)&&(RX4!=0)&&(RX1!=0))
{

   LED5=0;//1#ÏßOK
}
else
{
   LED5=1;//1#ÏßNG
}
  delay(500);

if((RX5==0)&&(RX2==0)&&(RX3==0)&&(RX4==0)&&(RX1==0))
{

   Buzzer=1;

}
else
{

   Buzzer=0;

}

}
}

网友A:
用什么片子做的 估计是驱动能力太低  电流太小因而单片机检测不到有效信号

网友B:
这么简单的功能用不了那么多代码,就是测试5条导线是否连通这个功能?实际做虾米用?测量的是长途的导线?

网友B:
用一个P口中的5个引脚接5条线的一头,5条导线的另一头都并在一起接地。
代码也简单的很,就是5个值分别去点亮LED即可。

网友C:
是不是驱动太低

网友B:
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发光管负极接P0口5个每个串连限流电阻接到电源正极,电线接5头接P1口5个另一端接地,代码写:P1=255;P0=P1;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
画蛇添足的做法,测试导线是否导通,电池+电阻+发光管+导线+开关。

网友D:
给你2个程序,102btye
/*
多线对线器
功能:8(5)线以内,测试蕊线是否接通、是否一一对应
程序功能测试:5根线是否导通。
*/
#define Ls 8     //总线数
#include "msp430x41x.h"
//方法一:3组IO

void main1111111111( void )
{
unsigned char i;
      P1DIR =0xff;      //OUT
      P1OUT =0x01;
      P2DIR =0;       //in,有下拉电阻
      P3DIR =0xff;  //LED
      P3OUT =0;    //H亮
      while(1)
      { //可带电拔插,每次只亮一个LED,高速扫描,接线正确情况(接通+顺序正确)下实看到是所有LED都亮
            P1OUT=0x01;
            for(i=0;i<Ls;i++)
            {
                  if(P2IN==(1<<i)) P3OUT=(1<<i) ;
            }
      }
}

//方法二:两组IO,LED串在测试线上,也可看LED的亮度判断是否有接触电阻大的问题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i;
      P1DIR =0xff;      //OUT
      P1OUT =0x01;
      P2DIR =0xff;  //OUT ,LED
      P2OUT =0xff;    //P1 H时亮
      while(1)
      { //可带电拔插,每次只亮一个LED,高速扫描,接线正确情况(接通+顺序正确)下实看到是所有LED都亮
            P1OUT=0x01;
            for(i=0;i<Ls;i++)
            {
                  P2OUT &=~(1<<i)  ;
            }
      }
}

网友D:
两个main分另编译都一次通过,只不过你需要修改,思路可用。

网友E:
为什么不能用万用表

网友F(2022-02-14):
引用 网友D:
两个main分另编译都一次通过,只不过你需要修改,思路可用。

怎么给你加分?

网友G:
估计是线缆长度问题,线缆比较长时,分布电容和等效电感都必须考虑

网友G:
楼主如果为了学习单片机,这个方法可以,如果为了实用,这个方法不可取!实用化可以考虑类似网线测试仪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