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LiquidCrystal LCD1602液晶显示器程序

楼主:
#include  <LiquidCrystal.h>    //液晶库
LiquidCrystal  lcd(8,9,10,4,5,6,7);//告诉该对象引脚配置

void  setup()  {
    lcd.begin(16,2);//16:行的显示位数;  2:显示行数
}

void  loop()  {
    lcd.setCursor(0,0);//参数1:列的位置;参数2:行数    起始
    lcd.print("lcd  test...");
    lcd.setCursor(0,1);
    lcd.print("haha...");

}

运行结果

运行结果

网友A(2021-01-10):
我试了一下,怎么不成功呢?俺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