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P4056和STC8G单片机做一个带电压显示的锂电充电器电路+程序

楼主(2020-07-08):
买了几个4056充电板,一个才几毛钱:

立创EDA网页版画PCB:

带PCB照片转换,5元打样,DIY爱好者的福音,良心立创!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拆了一个4056锂电板,把零件搬过来,拨动开关调节电流大小:

看个全貌:

程序:

按下按键,LED显示电池电压:

套上透明热缩管,开始工作了:

/******* 充电器_LED电压表STC8G1K08_TSSOP20 **********/
/*
功能:
通电LED显示芯片供电电压
*/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ADCTIM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0xfea8) //ADC内部时序控制寄存器
#define ON 0
#define OFF 1
u16 *BGV;                //内部参考电压
void ADC_Init();//ADC初始化
/*----------------------------
初始化ADC,ADC_Init()
----------------------------*/
void ADC_Init() //选择第15通道,测供电电压
{
    P_SW2|=0x80;
    ADCTIM=0x3f;        //设置ADC内部时序控制寄存器
    P_SW2&=0x7f;
    ADCCFG=0x2f;        //ADC时钟
    ADC_CONTR=0x8f;        //使能ADC,选择第15通道

}
//
u16 ADCRead()
{
    static u16 res;
    ADC_CONTR|=0x40;//启动AD转换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标记ADC_FLAG=2
    ADC_CONTR &= ~ADC_FLAG;         //清完成标记
    res=(ADC_RES<<8)|ADC_RESL;
    return res;
}
//
u16 ADC_GET_vcc()//读取15通道,测供电电压
{
    static u16 res;
    static u16 vcc;
    static u8 i;
    //BGV=(u16 idata*)0xef;//从RAM读取
    BGV=(u16 code*)0x1ff7;//从ROM读取    ,要勾选“在程序区结束处添加重要参数”
    ADC_Init();
    ES=1;
    ADCRead();ADCRead();//前两次丢弃
    res=0;
    for(i=0;i<8;i++)    //读8次取平均值
    {
        res+=ADCRead();
    }
    res>>=3;
    vcc=(1023L**BGV)/res; //10位ADC计算VREF电压,mv
    //vcc=(int)(4096**BGV/RES); //12位ADC计算VREF电压
    return vcc;
}
//
void LED_Service(void)
{
    static u32 VCC_Temp=0;
    VCC_Temp=ADC_GET_vcc();
    if(VCC_Temp<3400)          P55=OFF;  else   P55=ON;
    if(VCC_Temp<3500)          P54=OFF;  else   P54=ON;
    if(VCC_Temp<3600)         P17=OFF;  else   P17=ON;
    if(VCC_Temp<3700)           P16=OFF;  else   P16=ON;
    if(VCC_Temp<3800)              P15=OFF;  else   P15=ON;
    if(VCC_Temp<3900)             P14=OFF;  else   P14=ON;
    if(VCC_Temp<4000)              P13=OFF;  else   P13=ON;
    if(VCC_Temp<4100)              P12=OFF;  else   P12=ON;
}
//
void main(void)
{
    //端口设置
    P1M1=B0000_0000;   //00上拉准双向口/10浮空输入
    P1M0=B0000_0000;   //11开漏输出/01推挽输出
    P5M1=B0000_0000;   //00上拉准双向口/10浮空输入
    P5M0=B0000_0000;   //11开漏输出/01推挽输出
    ADC_Init();
    while (1)
    {
        LED_Service();
    }
}
//

程序:自行复制

立创PCB json文件:

网友A(2020-09-05):
不应该是1024L吗,你怎么是1023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是1024L吗,你怎么是1023L????

看得真仔细,强!
官方有1023和1024两个版本的例程,个人觉得10位最大就是3FF=1023,所以就选1023了。

网友B:
手工焊的吗?很漂亮

楼主:
谢谢!主要是洗板水的功劳。

网友C(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D:
按上以程序,我读出BGV电压是2.39V,不知错在哪里?

楼主:
要在下载程序中勾选“在程序区结束处添加重要参数”

网友E:
用tp5100和at89c52做一个7.4伏的锂电充电器吗

网友F:
.json打不开

网友G(2021-07-19):
正好在用STC8G做检测电量,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H(2021-10-09):
DD.C(11):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网友H:
怎么编译有错误

网友I(2022-06-26):
这几天我也做一个,也是用STC8G1K08A做的 (8PIN),我用的是0.96 OLED做为显示,也是用TP4056充电的,我觉得这样简单一些,显示好看一些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几天我也做一个,也是用STC8G1K08A做的 (8PIN),我用的是0.96 OLED做为显示,也是用TP4056充电的,我觉 ...

看看啥样的?

网友I:
在做外壳,做好了发出来

网友K:
pcb文件用AD是打不开的,只能用立创打开

网友L:
能够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M(2022-09-27):
可以刚好学下STC8G

网友N(2024-04-18):
单片机AD数模转换学习中,很不错的实例。

网友O:
有做省电设计吗?不充电的时候电池接上去耗电多少?
STC8的stop模式带唤醒不到2微安,可以考虑利用起来。

网友P:
楼主你好,源文件编译不了,出现以下提示,有两个地方代码有问题

指向了第11行这里,应该怎么改呢?

第9行代码也有问题

网友P:
楼主你这源程序编译不了,能发个能正常运行的HEX文件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