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141语法错误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是一个单片机的代码

网友A(2020-07-08):
要加下划线呀,我懂了

网友B:
加下_,不能用空格如 max7219_pin_LOAD

网友C:
位定义不能加空格

网友D:
变量的命名不能有空格,函数名也一样,从楼主的程序看,不但变量名,函数名都有空格,所以导致了出错,应该用下划线_。

网友E:
应该遵循C语言的命名规范,变量名应使用字母、数字和下划线组成,同时数字不能作为命名的首个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