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接线问题以及上位机问题

楼主(2020-07-08):
我想用单片机与步进电机驱动器相连,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但是不知怎么连线(网上看了一些什么共阴极、共阳极接法还是不明所以,它们主要讲的是控制器与驱动器的连接,而我想用单片机与驱动器相连),我单片机用的郭天祥的TX—1C单片机开发板,驱动器是DM860H,如下图所示,
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老师让我用上位机控制单片机,在PC端做一个界面,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程序(附件有),这个是用vs2012编写,c#语言写的,我不太会用,求大神指教,怎么和单片机建立通讯连接???这个问题应该蛮简单的,奈何我太菜了,求大神指教啊

步进电机驱动器

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A:
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可以看驱动器的数据手册,pc与单片机通信一般用串口通信,使用USB转TTL连接电脑和单片机,然后可以自己定义通信内容

网友B:
看数据手册,论坛查找资料

网友C:
DM860H都买了, 自己都说很简单, 你应该咨询卖家, 总有售后服务的, 还有说明书吧

网友D:
使电脑和单片机.用PC监控单片机发出指令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使步进电机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