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如何做到图片中那样显示,是利用了lcd12864的显示图片的模式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7-08):
用软件取模,自己定义字形,跟绘图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取模,自己定义字形,跟绘图一样

是自己先把图做好,再用取模软件进行取模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自己先把图做好,再用取模软件进行取模吗?

在取模软件设定长宽然后描格子,得到字模数组。
有的可以直接插入BMP图片,不用自己画。

网友C:
取模软件可以取BMP图片,然后根据自己需求设置格子大小。选择普遍的取模软件都能取图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取模软件可以取BMP图片,然后根据自己需求设置格子大小。选择普遍的取模软件都能取图片的

用画图工具把bmp图片转为单色位图片后,就剩下几个点了

网友D:
一步步来,图片取模,汉子取模,图片与汉字短时间交替显示,看起来的感觉如图得样好像字在图片上,

网友E:
你好!
这个是不同的数字,经过不同的取模,实现的不同显示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好!
这个是不同的数字,经过不同的取模,实现的不同显示效果

您好,您的第二幅图有源代码可以参考一下吗?或者您能详细的说一下具体的实现过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步步来,图片取模,汉子取模,图片与汉字短时间交替显示,看起来的感觉如图得样好像字在图片上,

请问哪一部分用图片取模,哪一部分用汉字取模呢

网友F:
补充,注意12864和其它大多数屏幕不一样,地址不是连续的,编程时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