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使用有源晶振的问题

楼主:
不知道是手册上没写,还是我眼瞎没看到,手头有一些有源晶振和几个别的板子上拆下来的stm单片机,想做最小系统,我只知道有源连接osc_in就可以,但是问题来了,osc_out在我使用外部晶振的时候可以用作普通io口吗,单片机是stm32f051k6u6,这样使用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2020-07-09):
osc_ou原用途 t是 震荡回路的输出, 无法 作 普通的IO脚使用;
难道有源晶振 比 无源 晶振 便宜很多 ?比省个 IO 口便宜?

网友B:
因为STM32的OSCI,OSCO两个脚带有服用功能,STM32也是有内部晶振的,所以OSCI,OSCO可以作为普通IO口使用,datasheet里面有关于映射的寄存器,把这两个脚设置成IO口就OK了。

网友C:
好像只有用内部振荡器的时候,这两个脚才可以作为gpio,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osc_ou原用途 t是 震荡回路的输出, 无法 作 普通的IO脚使用;
难道有源晶振 比 无源 晶振 便宜很多 ?比 ...

这是之前在学校做项目留下来的晶振,不算便宜,用这个主要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抗干扰性好,另外一个是觉得是不是可以节约一个io,虽然这个片子有内部晶振,可以不用,但是设计pcb预留出来也没什么影响不是。我看数据手册上写osc——oout的类型的ft(5v容忍),所以在想是不是可以直接复用做io。osc——in晶振输入,同时osc_out做io,不知道能行不,手册上也没写,也许是我没看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只有用内部振荡器的时候,这两个脚才可以作为gpio,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就是说不能单独用是吗,要用的话要么两个都是io,要么两个都是晶振接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因为STM32的OSCI,OSCO两个脚带有服用功能,STM32也是有内部晶振的,所以OSCI,OSCO可以作为普通IO口使用,da ...

那可以单独使用吗,就是osc_out做io的同时,osc_in做晶振输入,这样是否有影响?

网友E:
OSC_IN 和OSC_OUT两个pin同时接上crystal 的两个pin,这个crystal是无源晶振,而不是有源晶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OSC_IN 和OSC_OUT两个pin同时接上crystal 的两个pin,这个crystal是无源晶振,而不是有源晶振。

是的,那是无源晶振的接法,有源应该也可以,而且只用一个脚,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使用了一个脚,另外一个脚是否可以在单片机使用外部晶振的时候当io使用

网友F:
最好用实物验证一下,你画板的时候,OSC_OUT引脚上并两个0欧电阻,一个是按晶阵的方式去连,另一个是作为IO去连,用0欧电阻当开关,你可以在板上测试仅连晶阵,或仅做IO,或者又连晶阵又做IO,各会有什么情况出现。

网友G:
仿真和实物测试一下呗

网友H:
使用内部震荡的时候,这两个口能作为正常IO口进行使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是之前在学校做项目留下来的晶振,不算便宜,用这个主要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抗干扰性好,另外一个是觉得 ...

没记错的话,另一个脚要接地的的

网友J:
使用手册有的它的内部有晶振

网友K(2021-03-11):
我来说下我的情况,我使用的是STM32F103RCT6 。原理图如下,采用了有源晶振,将其接到OSC_IN引脚,提供外部高速时钟。
另外一个引脚,OSC_OUT 做普通IO口使用,这里接了一个DS18B20。已测试通过可以使用。
具体配置如下: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使能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使能复用时钟

网友L(2021-07-20):
引用 网友K:
我来说下我的情况,我使用的是STM32F103RCT6 。原理图如下,采用了有源晶振,将其接到OSC_IN引脚,提供外部 ...

同问  我也是这么画的 用的有源晶振  另一个脚想做IO 请问楼主那样可以了吗  网上看资料都是重映射,但是一下就映射俩,请问楼主可以了吗

网友D(2022-03-09):
引用 网友A:
osc_ou原用途 t是 震荡回路的输出, 无法 作 普通的IO脚使用;
难道有源晶振 比 无源 晶振 便宜很多 ?比 ...

我只是手头有源晶振的板子比较多,拆起来方便,所以才想着审下一个io用来着(笑哭)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手头有源晶振的板子比较多,拆起来方便,所以才想着审下一个io用来着(笑哭)

如果你懒得或者没能力查datasheet和reference manual的话,可以用CubeMX,把OSCIN设成晶振输入,然后看能不能改OSCOUT的属性不就结了吗?

网友N:
专用的接口和复用的不一样,不可以用作普通IO

网友O:
OSC_OUT引脚上并两个0欧电阻,一个是按晶阵的方式去连,另一个是作为IO去连,用0欧电阻当开关,你可以在板上测试仅连晶阵,或仅做IO,或者又连晶阵又做IO,各会有什么情况出现。

网友P:
貌似不能这么做,OSCI、OSCO都是成对的定义,用不用是一回事,拿出一部分来做IO就不行了吧。也比串口,也 定义TX/RX一起的。比如串口1是PA9/PA10..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