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户外运动监测系统程序如何设置脉搏进行声光报警?

楼主(2020-07-08):
  • #include <reg52.h>
  • #include <intrins.h>
  • #include "LCD1602.h"
  • #include "DHT11.h"
  • #include "Delay.h"
  • sbit Xintiao =P1^0 ;                                         //脉搏检测输入端定义
  • sbit speaker =P2^1;                                                 //蜂鸣器引脚定义
  • sbit LED_RED = P1^2;                   //红灯
  • sbit LED_GREED = P1^3;                   //绿灯
  • uchar xiaoting_num = 0;                  //心跳值
  • void delay5ms(void);   //误差 0us
  • void Tim_Init();
  • uchar Xintiao_Change=0;           //
  • uint  Xintiao_Jishu;
  • uchar stop;
  • uchar View_Change;
  • uchar View_Data[3];
  • uchar View_L[3];
  • uchar View_H[3];
  • uchar Xintiao_H=100;        //脉搏上限
  • uchar Key_Change;
  • uchar Key_Value;                //按键键值
  • uchar View_Con;                        //设置的位(0正常工作,1设置上限,2设置下限)
  • uchar View_Change;
  • void Dispaly_Xintiao(void);
  • void main( void )          //主函数
  • {
  • InitLcd();
  • Tim_Init();
  • ShtConnectReset();
  • LED_RED = 0;
  • LED_GREED = 0;
  • TR0=1;
  • TR1=1;                                  //打开定时器
  • while(1)                          //进入循环
  •   {
  •     Display_STH11();                  //显示温湿度
  •         Dispaly_Xintiao();                  //显示心跳值
  •         if( Key_Value == 2 )           //心跳值设置 加
  •         {
  •                 Xintiao_H++;
  •                 if( Xintiao_H >= 160 )
  •                 {
  •                         Xintiao_H = 160;
  •                 }
  •                 Key_Value = 10;
  •         }
  •         if( Key_Value == 3 )                 //心跳值设置 减
  •         {
  •                 Xintiao_H--;
  •                 if( Xintiao_H <= 60 )
  •                 {
  •                         Xintiao_H = 60;
  •                 }
  •                 Key_Value = 10;
  •         }
  •         if( Xintiao_H > xiaoting_num )
  •         {
  •                 LED_RED = 1;
  •                 LED_GREED = 0;
  •         }
  •         else
  •         {
  •                 LED_RED = 0;
  •                 LED_GREED = 1;
  •         }
  •   }
  • }
  • //心跳显示
  • void Dispaly_Xintiao( void )
  • {
  •   LCD_WriteCom( 0x80 + 0x40 );
  •   LCD_WriteData( 'R' );
  •   LCD_WriteData( ':' );
  •   LCD_WriteData( View_Data[0] );
  •   LCD_WriteData( View_Data[1] );
  •   LCD_WriteData( View_Data[2] );
  •   xiaoting_num = View_Data[0]*100 + View_Data[1]*10 + View_Data[3];
  •   LCD_WriteData( ' ' );
  •   LCD_WriteData( ' ' );
  •   LCD_WriteData( ' ' );
  •   LCD_WriteData( 'S' );
  •   LCD_WriteData( ':' );
  •   LCD_WriteData( Xintiao_H/100 + 0x30 );
  •   LCD_WriteData( Xintiao_H%100/10 + 0x30 );
  •   LCD_WriteData( Xintiao_H%10 + 0x30 );
  •   LCD_WriteData( ' ' );
  •   LCD_WriteData( ' ' );
  •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定时器1服务函数
  • {
  •         static uchar Key_Con,Xintiao_Con;
  •         TH1=0xd8;                   //10ms
  •         TL1=0xf0;                   //重新赋初值
  •         switch(Key_Con)   //无按键按下时此值为0
  •         {
  •                 case 0:                   //每10ms扫描此处
  •                 {
  •                         if((P3&0x07)!=0x07)//扫描按键是否有按下
  •                         {
  •                                 Key_Con++;                  //有按下此值加1,值为1
  •                         }
  •                         break;
  •                 }
  •                 case 1:                                          //10ms后二次进入中断后扫描此处(Key_Con为1)
  •                 {
  •                         if((P3&0x07)!=0x07)//第二次进入中断时,按键仍然是按下(起到按键延时去抖的作用)
  •                         {
  •                                 Key_Con++;                  //变量加1,值为2
  •                                 switch(P3&0x07)  //判断是哪个按键按下
  •                                 {
  •                                         case 0x06:Key_Value=1;break;         //判断好按键后将键值赋值给变量Key_Value
  •                                         case 0x05:Key_Value=2;break;
  •                                         case 0x03:Key_Value=3;break;
  •                                 }
  •                         }
  •                         else                                                                 //如果10ms时没有检测到按键按下(按下时间过短)
  •                         {
  •                                 Key_Con=0;                                                 //变量清零,重新检测按键
  •                         }
  •                         break;
  •                 }
  •                 case 2:                                                                         //20ms后检测按键
  •                 {
  •                         if((P3&0x07)==0x07)                                 //检测按键是否还是按下状态
  •                         {
  •                                 Key_Change=1;                                         //有按键按下使能变量,(此变量为1时才会处理键值数据)
  •                                 Key_Con=0;                                                //变量清零,等待下次有按键按下
  •                         }
  •                         break;
  •                 }
  •         }
  •         switch (Xintiao_Con)//此处与上面按键的检测类似
  •         {
  •                 case 0:                         //默认Xintiao_Con是为0的
  •                 {
  •                         if(!Xintiao)//每10ms(上面的定时器)检测一次脉搏是否有信号
  •                         {
  •                                 Xintiao_Con++;//如果有信号,变量加一,程序就会往下走了
  •                         }
  •                         break;
  •                 }
  •                 case 1:
  •                 {
  •                         if(!Xintiao)           //每过10ms检测一下信号是否还存在
  •                         {
  •                                 Xintiao_Con++;//存在就加一
  •                         }
  •                         else
  •                         {
  •                                 Xintiao_Con=0;//如果不存在了,检测时间很短,说明检测到的不是脉搏信号,可能是其他干扰,将变量清零,跳出此次检测
  •                         }
  •                         break;
  •                 }
  •                 case 2:
  •                 {
  •                         if(!Xintiao)
  •                         {
  •                                 Xintiao_Con++;//存在就加一
  •                         }
  •                         else
  •                         {
  •                                 Xintiao_Con=0;//如果不存在了,检测时间很短,说明检测到的不是脉搏信号,可能是其他干扰,将变量清零,跳出此次检测
  •                         }
  •                         break;
  •                 }
  •                 case 3:
  •                 {
  •                         if(!Xintiao)
  •                         {
  •                                 Xintiao_Con++;//存在就加一
  •                         }
  •                         else
  •                         {
  •                                 Xintiao_Con=0;//如果不存在了,检测时间很短,说明检测到的不是脉搏信号,可能是其他干扰,将变量清零,跳出此次检测
  •                         }
  •                         break;
  •                 }
  •                 case 4:
  •                 {
  •                         if(Xintiao)//超过30ms一直有信号,判定此次是脉搏信号,执行以下程序
  •                         {
  •                                 if(Xintiao_Change==1)//心率计原理为检测两次脉冲间隔时间计算心率,变量Xintiao_Change第一次脉冲时为0的,所有走下面的else,第二次走这里
  •                                 {
  •                                         View_Data[0]=(6000/Xintiao_Jishu)/100+0x30;
  •                                         View_Data[1]=(6000/Xintiao_Jishu)%100/10+0x30;
  •                                         View_Data[2]=(6000/Xintiao_Jishu)%10+0x30;
  •                                         View_Change=1;           //计算出心率后启动显示
  •                                         Xintiao_Jishu=0;           //心跳计数清零
  •                                         Xintiao_Change=0;   //计算出心率后该变量清零,准备下次检测心率
  •                                         stop=0;                           //计算出心率后stop清零
  •                                    TR0=0;
  •                                 //   wendu=ReadTemperature();
  •                                 //   TR1=0;
  •                                 }
  •                                 else//第一次脉冲时Xintiao_Change为0
  •                                 {
  •                                         Xintiao_Jishu=0;        //脉冲计时变量清零,开始计时
  •                                         Xintiao_Change=1;//Xintiao_Change置1,准备第二次检测到脉冲时计算心率
  •                                         TR0=1;
  •                                 }
  •                                 Xintiao_Con=0;        //清零,准备检测下一次脉冲
  •                                 break;
  •                         }
  •                 }
  •         }
  • }
  • /**定时器T0工作函数**/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
  • TH0=0xfc;                   //1ms
  • TL0=0x18;                   //重新赋初值
  • Xintiao_Jishu++;  //心跳计数加
  • if(Xintiao_Jishu==5000)//心跳计数大于5000
  •   {
  •    Xintiao_Jishu=0;                //数据清零
  •    View_Change=1;                //显示位置1
  •    Xintiao_Change=0;        //置零,准备再次检测
  •    stop=1;           //心跳计数超过5000后说明心率不正常或者没有测出,stop置1
  •    speaker=1;  //关闭蜂鸣器
  •   }
  • }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void Tim_Init()
  • {
  •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 ET0=1;                          //打开T0中断允许开关
  • ET1=1;                          //打开T1中断允许开关
  • TMOD=0x11;                  //设定定时器状态
  • TH0=0xfc;                   //1ms
  • TL0=0x18;                   //赋初值
  • TH1=0xd8;                   //10ms
  • TL1=0xf0;                   //赋初值
  • }

网友A:
uchar Xintiao_H=100;        //脉搏上限
这个值户外运动监测合适么 ?还有用DHT11、1602这类的不方便户外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har Xintiao_H=100;        //脉搏上限
这个值户外运动监测合适么 ?还有用DHT11、1602这类的不方便户外 ...

其实就是把温湿度和心跳值显示在lcd屏幕上,心跳值超过限度报警

网友B:
我用OLED屏幕写过,检测用心率检测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读数据再处理,打印到OLED屏幕上,数值超过设定值,会进行声光报警,语音报警的话,还有买个模块,进行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