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5w4k32s4的电子时钟设计,显示异常,求问程序是否有问题

楼主(2020-07-08):
#include<stc15.h>
/*共阴数码管编码*/
unsigned char code tab1[]={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阳数码管编码
unsigned char code tab1[]={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
/*位选编码*/
unsigned char code tab2[]={
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sbit duanxuan=P1^0;
/*按键位定义*/
sbit key0=P1^0;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2;
sbit key3=P1^3;
sbit key4=P1^4;
sbit key5=P1^5;
sbit key6=P1^6;
sbit key7=P1^7;
/*秒、分、时的初始化*/
unsigned char tt=0;
unsigned char miao=0;
unsigned char fen=0;
unsigned char shi=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while(n--);
}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chushihua()
{
              TMOD&=0xf0;
              EA=1;
              ET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R0=1;
}
/*时分秒处理函数*/
void timedeal()
{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P7=tab2[0];
              P6=tab1[miao%10];
              delay(50000);
              P6=0x00;//消影
              P7=tab2[1];
              P6=tab1[miao/10];
              delay(50000);
              P6=0x00;//消影
              P7=tab2[2];
              P6=0x40;
              delay(50000);
              P6=0x00;//消影
              P7=tab2[3];
              P6=tab1[fen%10];
              delay(50000);
              P6=0x00;//消影
              P7=tab2[4];
              P6=tab1[fen/10];
              delay(50000);
              P6=0x00;//消影
              P7=tab2[5];
              P6=0x40;
              delay(50000);
              P6=0x00;//消影

              P7=tab2[6];
              P6=tab1[shi%10];
              delay(50000);
              P6=0x00;//消影
              P7=tab2[7];
              P6=tab1[shi/10];
              delay(50000);
              P6=0x00;//消影
}
/*按键设定函数*/
void sheding()
{
              if(key0==0)
              {
                            delay(60000);
                            if(key0==0)
                            {
                                          EA=0;
                            }
              }
              if(key1==0)
              {
                            delay(60000);
                            if(key1==0)
                            {
                                          miao++;
                                          if(miao==60)
                                          miao=0;
                                          while(!key1);
                            }
              }
              if(key2==0)
              {
                            delay(60000);
                            if(key2==0)
                            {
                                          fen++;
                                          if(fen==60)
                                          fen=0;
                                          while(!key2);
                            }
              }
              if(key3==0)
              {
                            delay(60000);
                            if(key3==0)
                            {
                                          shi++;
                                          if(shi==24)
                                          shi=0;
                                          while(!key3);
                            }
              }
              if(key5==0)
              {
                            delay(60000);
                            if(key5==0)
                            {
                                          miao--;
                                          if(miao==0)
                                          miao=59;
                                          while(!key5);
                            }
              }
              if(key6==0)
              {
                            delay(60000);
                            if(key6==0)
                            {
                                          fen--;
                                          if(fen==0)
                                          fen=59;
                                          while(!key6);
                            }
              }
              if(key7==0)
              {
                            delay(60000);
                            if(key7==0)
                            {
                                          shi--;
                                          if(shi==0)
                                          shi=23;
                                          while(!key7);
                            }
              }
              if(key4==0)
              {
                            delay(60000);
                            if(key4==0)
                            {
                                          EA=1;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chushihua();
              while(1)
              {
                            sheding();
                            timedeal();
                            display();
              }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delay(60000);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t++;
              if(tt==20)
              {
                            tt=0;
                            miao++;
              }
}

网友A:
怎么显示异常法都没说清楚,不过我认为应是这个有问题P6=tab1[shi%10];
              delay(50000);
              P6=0x00;//消影
把那个P6=0x00;//消影去除应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显示异常法都没说清楚,不过我认为应是这个有问题P6=tab1[shi%10];
              delay(50000);
    ...

改这样楼主试试。
#include<stc15.h>
/*共阴数码管编码*/
unsigned char code tab1[]={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阳数码管编码
unsigned char code tab1[]={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
/*位选编码*/
unsigned char code tab2[]={
        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dis_buf[8]={0,0,0x40,0,0,0x40,0,0};
//sbit duanxuan=P1^0;
/*按键位定义*/
sbit key0=P1^0;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2;
sbit key3=P1^3;
sbit key4=P1^4;
sbit key5=P1^5;
sbit key6=P1^6;
sbit key7=P1^7;
/*秒、分、时的初始化*/
unsigned int  tt=0;
unsigned char i=0;
char sec=0,fen=0,shi=12;
bit sign=1;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while(n--);
}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chushihua()                //1毫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16位自动重载模式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ET0=1;
}

/*按键设定函数*/
void sheding()
{
        if(key0==0)
        {
                delay(3500);
                if(key0==0)
                {
                        sign=0;
                }
        }
        if(key1==0)
        {
                delay(3500);
                if(key1==0)
                {
                        sec++;
                        if(sec>59)
                                sec=0;
                        while(!key1);
                }
        }
        if(key2==0)
        {
                delay(3500);
                if(key2==0)
                {
                        fen++;
                        if(fen>59)
                                fen=0;
                        while(!key2);
                }
        }
        if(key3==0)
        {
                delay(3500);
                if(key3==0)
                {
                        shi++;
                        if(shi>23)
                                shi=0;
                        while(!key3);
                }
        }
        if(key5==0)
        {
                delay(3500);
                if(key5==0)
                {
                        sec--;
                        if(sec<0)
                                sec=59;
                        while(!key5);
                }
        }
        if(key6==0)
        {
                delay(3500);
                if(key6==0)
                {
                        fen--;
                        if(fen<0)
                                fen=59;
                        while(!key6);
                }
        }
        if(key7==0)
        {
                delay(3500);
                if(key7==0)
                {
                        shi--;
                        if(shi<0)
                                shi=23;
                        while(!key7);
                }
        }
        if(key4==0)
        {
                delay(3500);
                if(key4==0)
                {
                        sign=1;
                }
        }
}
/*数据分解*/
void timedeal()
{
        dis_buf[0]=tab1[sec%10];
        dis_buf[1]=tab1[sec/10];
        dis_buf[3]=tab1[fen%10];
        dis_buf[4]=tab1[fen/10];
        dis_buf[6]=tab1[shi%10];
        dis_buf[7]=tab1[shi/10];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P6=0x00;//消影
        P7=tab2[i];//送位码
        P6=dis_buf[i];//送段码
        i++;
        i%=8;
}
/*主函数*/
void main()
{
        chushihua();
        while(1)
        {
                sheding();
                timedeal();
        }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if(sign)
        {
                tt++;
                if(tt>=1000)
                {
                        tt=0;
                        sec++;
                        if(sec>=60)
                        {
                                sec=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
        }
        display();
}

网友C:
你这延时属实有点长

网友D:
大神这个有没有仿真图呀,小白在线急等,刚开始学这个不太懂

网友:
大神这个有没有仿真图呀,小白在线急等,刚开始学这个不太懂

不会发图片亚,要不你私聊我,我把程序和仿真图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