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怎么实现三分频

楼主(2020-07-08):
对555输出的10KHZ脉冲信号(占空比80)进行3分频

网友A:
估计你说的三分频是同时输出三路,可以把555输出接到uln2803分成3路输出。

网友B:
怎么感觉上图U2应该接Q3呢,一般思路就是用计数器实现

网友C:
NE555+CD4017是好东西啊,现在很多网络测试仪都是这玩意

网友D:
555构成无稳态电路,3脚出来就是方波,从电容上取出的波形近似三角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