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报警系统电路问题

楼主:
求助各位,上面的比较器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如果连接右边的555会出现仿真错误,单独来运行都没有问题,其他部分也没有问题。这是为什么呢?谢谢各位!

网友A(2020-07-09):
555的4脚被悬空属非典型应用,有可能仿真异常。如果单纯利用555做无源蜂鸣器振荡器只要简单的接如RC即可。此电路仿真声音有点抖,实际电路没有问题,控制端低电平停振。振荡频率约1K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55的4脚被悬空属非典型应用,有可能仿真异常。如果单纯利用555做无源蜂鸣器振荡器只要简单的接如RC即可。 ...

谢谢您的回复!
这样子接上以后,会响几声,然后就又仿真错误了,这怎么办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
这样子接上以后,会响几声,然后就又仿真错误了,这怎么办呀

可能是因为破解软件不稳定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因为破解软件不稳定所致

好的,我知道了。再次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