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通过中断还是通过外部芯片处理增量编码器的正交信号更稳定一些?

楼主(2020-07-09):
51单片机没有编码器外设,处理AB正交信号的鉴向和脉冲计数时用中断法未定还是外部芯片稳定?测试时有发现编码器振动时会产生不规则脉冲,要解决此问题的话需要在B相中断后关闭中断并等待A相中断。外部芯片的话感觉稳定一些,之前在别的设备上见过,但是没有丝印。芯片是SO8封装,1脚VCC,8脚GND。6、7脚接AB,2、3脚接单片机。正转时2脚有波形3脚没有,反转时3脚有波形2脚没有。哪位大拿了解的话可以提供个芯片型号,不胜感激。最近看到一个文档,里面有相关的原理描述,类似一个D触发器加两个与非门。通过在A的上升沿判断B的高低电平来确定编码器旋转方向,方向信号与原始信号叠加后可得鉴向后的脉冲,如下图

楼主:
编码器振动时候有不规则脉冲,担心用中断法不稳定

网友A:
51单片机处理增量编码器正交信号还是选用外部芯片为好,这样51单片机可以更从容处理其他工作,编码器信号处理也更抗干扰,还可以选倍频提高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处理增量编码器正交信号还是选用外部芯片为好,这样51单片机可以更从容处理其他工作,编码器信号处 ...

能推荐个型号或者搜索方向吗,搜了半天搜不到相关的芯片呢

网友B(2021-11-22):
今天正好找AB正交信号解码芯片   你说个那个芯片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个其他的也是8脚的  LS7804  LS7083   LS7184   LS7183这两种芯片能达到你的要求
我也是写了很多单片机AB信号处理的程序    因为要求较高不能丢脉冲使用都不好用    没办法就用外部硬件处理    我刚定了几个准备测试下    因为上述芯片用的少所以特别贵    贵过STM32芯片
用STM32芯片也可以   他的脚有正交解码模式    其他的8位单片机就没有了    你会用可以用STM32

网友C:
当然是用专门的芯片比较好 毕竟专用芯片是专门干这个的 各方面考虑的更多也更准确 自己写不是不行 但要做到和专用芯片一样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比较费劲 比如你用个8脚的stc单片机专门检测编码器用 相当于自己做一个专用芯片

其他就如6楼所说 专用片子贼贵 贼贵 贼贵

网友D(2022-05-12):
A相+B相后    通过两个D触发器(其中一个接反相器),连接一个外部中断接口可以实现,哦对另外通一个IO口给S端来控制

网友E:
我用过LPC1768带QEI正交编码器接口,价格跟资源类似的STM32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