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PCB绘制原理图?供电水壶水泵控制器

楼主(2020-07-09):
电水壶,一插电,水泵就开始工作。(触摸式按键。在没有触摸任何开关的情况下,一插上市电就开始抽水。触摸加水键也关不了加水动作。)

网友A:
只要楼主认识元器件,这种单面板很容易画出原理图。

网友B:
网上搜一下抄板方法,自己学一学就知道了,这种简单的一般没有什么技巧

网友B:
基本上所有的元器件都能在网上找到资料

网友C:
拍一些详细的照片看看啊,这样谁能够看得出来?

网友D:
单面板子的电路图最好绘制了 从一个元件的引脚开始  根据走线链接各个元件  把电源和0V用彩色笔都画出来 会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E:
这个电路板是小事,关键你能摆平他的程序

网友F:
这个我修过改过,但是只能外围修改。你绘出原理图也没多少用处,关键还有程序无法

网友G:
这个画简单。有程序就能画

网友H:
你这是抄板,转专业团队吧

楼主:
感谢楼上这么多位师兄的关注与回复!我不是抄板。只是想修好它。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之前插电是必须触摸电源开关,再双击加水开关才会有电机动作的。现在根本就插电,电机就上水了。是突然出现故障的。晚上把桶里的水都抽光了还不停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搜一下抄板方法,自己学一学就知道了,这种简单的一般没有什么技巧

不抄板哈。电路板背面还有一个芯片,上面的字全部都被磨去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我在马店长家里买了一块替换板,结果用了一次,就出现问题。新的板子装上功能倒是正常,就是水烧开后,把壶移走,温度还是显示有水温的样子。让我无所适用。第二次再加水烧,就无法烧开了,不到沸腾就自动断电不烧了。

网友I:
原因可能是出现在这个板上,但重心不应该在这个板子上,应该在另外一个板上,就是有单片机的那个板子或者背面,行搞明白哪个IO是控制抽水的或者温度控制的,一个一个IO的功能找出来,再自己想办法明白它工作于某个模式的条件,一步一步的找出来,应该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J:
在Internet上查找电路原理图

网友K:
我家里也有和你这个基本相似的茶具,电路部分更是相似,前几年热水壶的发热盘烧坏了,我上网查到生产厂家的地址,上网联系以后老板很好,加了他发了20元还是多少元的红包记不清楚了,就寄了一个发热盘给我,换了就好了,如果你的茶具是益的牌,可以联系厂家,可能是单片机坏了就发个单片机,发主板价格可能高,看你是否接受,这些茶具厂家的控制电路又不是专利,设计得非常好的控制电路可能就互相抄板,所以你的牌子可能和我的不一样。不建议你自己设计这个电路,除非你有大把时间,自己可以手工做单面板,想通过这个东西提高单片机编程,那就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