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警告,Logic contention(s) detected on net D5

楼主(2020-07-09):
如题所示的警告,实在找不到原因,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A:
1. 是网络标号重复了
2. 要么是封装有问题或无封装

网友B:
大概意思是检测到有相同的标记,不予通过

网友C:
电路中GND网络存在逻辑竞争冲突,检查一下每个接地点是否存在接线错误,D5网络标签看看GND的问题

网友D:
logic contention detected on net xxx
这个xxx泛指你自己定义的一个连接编号,如果编号重复(也就是说有两个xxx),就可能出现这种提示,你的D5连接端口估计重复了

网友E:
可能是连接口出错,建议重连一遍

网友F(2021-09-11):
刚遇到这个问题,除了管脚连接可能有问题外,在应用液晶显示时也容易出这样的问题。说什么逻辑错误,主要是因为判断液晶读忙的函数没写好,试试加个return 。

网友G:
可能是D5有俩吧,你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H(2021-10-11):
线路不够完好,好好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