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跑马灯如何实现从右到左亮灭?说说思路就可以

楼主(2020-07-09):
(无正文)

网友A:
有左移动和右移动函数可直接调用。P1 = _crol_(P1,1); else P1<<=1;

网友B:
用数组,寻址,也可以用函数,

网友C:
unsigned char i;

P1=0x00;
delay();

P1=0x03;
delay();
P1=0x0f;
delay();
P1=0x3f;
delay();
P1=0xff;
delay();

for(i=0;i<8;i++)
{
    P1=P1/2;
    delay();
}

网友D:
用delay延时就可以,注意单位毫秒

网友E:
跑马灯的原理就是根据八进制的1来亮灯,你设计一系列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F:
判断高电平亮还是低电平亮 ,再循环左移或者循环右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