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 为什么数单片机收不到数据?数码管不变化

楼主(2020-07-09):
(图片)

楼主:
用的是这里的虚拟串口工具https://wenku.baidu.com/view/981 ... eb172ded63999e.html

网友A:
首先你virtual terminal接线就不对,右键这个元件display model help先检查接线,看看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virtual terminal接线就不对,右键这个元件display model help先检查接线,看看用法

接线是按例程接的  这个错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线是按例程接的  这个错不了

你按按键有数据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按按键有数据么

测试过了,串口DB9接线没有问题,单片机晶振改成11.0592MHz,